三菱伺服电机面板上显示有脉冲给入,但是电机不运行

楼主(2013-05-11):
伺服控制,三菱伺服电机面板上显示有脉冲给入,也会显示转速值,但就是电机不运行,求教怎么回事?

网友A:
伺服电机通电使能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通电使能一下试试;

 求教通电使能是什么意思?电机试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伺服接受指令需伺服处于使能状态下才执行,即电机通电状态,如果电机不通电,你只给指令,伺服是不会执行的

楼主:
电机确定是通电的,因为试运行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接受指令需伺服处于使能状态下才执行,即电机通电状态...

 电机确定是通电的,因为试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试运行:即点动状态下,伺服电机肯定是使能通电状态,而退出该状态,伺服就不一定是使能状态,这取决于你的使能方式,最简单的方式用手转一下电机轴是否能转动,如能转动,说明电机没通电,如电机转不动,说明电机处于使能通电状态;

网友B:
应该是脉冲方式不对吧!

网友C:
你确定电机没转吗    还是你电机连接什么机械装置    连接滑了   还有你电机转一圈设的脉冲对不   有可能电机转的很小  你看不到而已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设置不正确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不是没转,是转的速度太小,眼睛观察不到而已

网友E(2015-10-28):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电机没转吗    还是你电机连接什么机械装置  ...

正解!!!我的也是这样,让我白忙乎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