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伺服变压器\控制变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1):
在做一台新加工中心的电气连接,使用的伺服驱动是日本驱动器的需要提供3相220V的电源,所以要用了一个3相380V变3相220V的伺服变压器。另外机床控制线路上有空调和提供控制系统电源的开关电源等都要使用到220V的电源。

问题来了,这些电源可以从伺服变压器的输出端直接出两相接220V来控制?如果接伺服变压器的输出端,空调是900w启动时会不会对伺服驱动有影响干扰?还是另外再加一个单相380V变220V的控制变压器呢?

还有关于伺服变压器的容量选择小弟想请教下大家:

这台加工中心负载是:4个轴(X\Y\Z\V轴),每个都是3相220V4.4KW的伺服驱动器带4.4KW的伺服电机,还有一个伺服刀库3相220V0.75KW的伺服驱动器带0.75KW的伺服电机。(X\Y\Z\V轴)可以联动。这个伺服变压器的容量应该选多大才合适?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针对伺服选择专用电子变压器,有以下两点:

1、伺服专用电子变压器只能接伺服,不能接其他负载;对于其他单相220v供电的负载的可采用单相380V变220V的控制变压器;

2、伺服专用电子变压器容量选择大于18.6kva即可;

如果针对伺服选择的不是专用电子变压器,有以下两点:

1、伺服电子变压器输出的220v电源既可以接伺服,又可以接其他220v供电的负载,空调在此运行,对伺服干扰影响不大;

2、伺服电子变压器容量选择20kva即可;

以上供参考,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针对伺服选择专用电子变压器,有以下两点:1、伺服专...

 变压器容量选择20kva是怎么计算出来,能讲解下过程吗?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