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上电不显示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11):
电机线出现短路,引起变频器跳闸,恢复电机线后,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变频器上电控制盘无显示:

1测量RDCU的供电是否正常(24Vdc)
2检查APOW板是否正常。
3检查从直流母线给APOW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4xINT板是否有故障。
5xINT板上连接的各种设备是否有短路的情况(比如风机、ABRC板、互感器、IGBT等)。
6检查整流桥是否损坏。
7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包括正负方向)
8互感器故障。
9IGBT故障。
10充电二极管,充电电阻损坏。

最后也是最基本的~~~~~控制盘有没有坏??

网友B:
检查下充电接触器是否正常工作,直流母线是否有电压,电源板是否损坏,面板的线是否接触完好。。

网友C:
就是这个思路,顺藤摸瓜

网友D:
看看风扇转不转,如果不转就是T板有问题啊

网友E:
控制面板坏了,我这里有好几个都坏面板。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楼主,麻烦你提问题的时候把变频器的型号写上好不?你让大家怎么给你回答啊?

1楼回答的是R7 R8 尺寸 ACS80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