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弄S7-300,请教一个系统结构方案???

楼主(2013-05-11):
小弟刚学PLC,现在接到一个任务,要用S7-300控制200个输入点,50个输出点,2台伺服驱动器,2个SSI绝对位置编码器。

有一个电梯,电梯上下移动距离大约40多米。

电梯上装有:2个脉冲控制型伺服电机、30个数字IO点、2个SSI绝对位置编码器;

另外200个输入点是装在地面固定位置不动的。

S7-300安装在地面,想用PLC控制伺服,伺服电机的脉冲控制线貌似不能拉那么长,会干扰很严重吧?

伺服电机的动力线和反馈线,好像也不能拉40多米那么长吧??

想过用IM360/IM361模块扩展机架的方式,在电梯上装2号机架,上面再装IO模块和脉冲控制模块。但是不知道1号机架与2号机架之间的通信距离最大允许多少米?

请问到底用什么样的系统结构来做比较合适呢??

网友A:
但是不知道1号机架与2号机架之间的通信距离最大允许多少米?

2号机是ET200M,1号机是CPU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知道1号机架与2号机架之间的通信距离最大允许多少...

 这个距离更短,机架 之间 用Profibus DP 最远 50米(理论200米)以内 才可靠...

用 IM151 传的更远。

楼主:
IM151,如何使用?  貌似找不到这个模块。。。

楼主:
IM151可以像IM360一样对外扩的IO直接寻址操作吗?

西玛仪表028-6650595713808018567

网友:
用profibusdp模式把。这样速度快,距离远。。

价格也不贵。。也就是et200M的形式。。。

西玛仪表028-6650595713808018567

网友:
40米的距离足够使用了。。

西玛仪表028-6650595713808018567

网友:
不过考虑你是电梯。。电梯上下运动。。而且基本上是直线可视。还有一办法就是采用无线。。西门子的scalance。。。

楼主:
看来只能用ET200M了,不知道这个模块有没有光纤接口的? 还有编程会不会变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