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USB Dongle,缺少许可证,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11):
Simatic WinCC USB Dongle,缺少许可证,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USB Dongle俺真没用过,期待高手出现,我也学学

网友B(2013-07-22):
7.0 SP3解决办法:

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
修改下列文件名即可:虚杠前为修改前,后面为修改后
ccExpMsgchs.lng---------ccExpMsgdeu.lng
cccExpMsgcht.lng--------ccExpMsgita.lng
ccExpMsgJpn.lng---------ccExpMsgesp.lng
ccExpMsgKor.lng---------ccExpMsgfra.lng
ccProjectMgrcht.lng------ccProjectMgrdeu.lng

网友C(2013-1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决办法啊

网友D:
改了之后确实没有出现了哦 。

网友E(2013-12-24):
引用 网友B:
7.0 SP3解决办法: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修改...

 您好 我按照您的方法 设置了之后,原来是缺少许可证A9WCT  设置完以后 又多了一个A9WCC ,也就是说  目前变成了缺少两个许可证了 。。。。

   我是新手,刚开始就卡在这个地方了,特别无奈,找了很多资料,感觉您对这应该很熟悉的 ,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了之后确实没有出现了哦 。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2014-02-19):
引用 网友B:
7.0 SP3解决办法: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修改...

 太谢谢了,有用

网友G(2014-05-17):
高手,佩服!真的能解决问题。

网友H(2015-01-04):
引用 网友B:
7.0 SP3解决办法: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修改...

我的还是不行啊?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高手,佩服!真的能解决问题。

那个文件中有后面需要改成的文件名的文件,都变成了(2),问题没有解决,你的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解决的么?谢谢!

网友I(2015-06-06):
Ok搞定了!!谢谢谢

网友J:
最新番蔷软件

pan.baidu.com/s/1hq4Fom4

网友K(2015-08-08):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7.0 SP3...

网友L(2015-11-30):
大赞!改后真的可以用了。

网友M(2016-03-25):
Simatic WinCC USB Dongle,缺少许可证

网友M:
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 在哪里找

网友N(2016-07-11):
引用 网友G:
高手,佩服!真的能解决问题。

您好,可以告诉我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7.0 SP3解决办法: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修改下列文件名即可:虚杠前为修改前,后面为修改后ccExpMsgchs.lng---------ccExpMsgdeu.lngcccExpMsgcht.lng--------ccExpMsgita.lngccExpMsgJpn.lng---------ccExpMsgesp.lngccExpMsgKor.lng---------ccExpMsgfra.lngccProjectMgrcht.lng------ccProjectMgrdeu.lng

bin 里面没有这些软件?怎么办?

网友O(2016-12-24):
怎么修改的,我的也有啊,新手弄了好久了!

网友P(2017-04-01):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7.0 SP3...

qiuzhu

网友Q:
wincc7.3安装出现 A9WRC 缺少许可证怎么解决?帮帮我

网友R:
我也是做了相同的修改,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啊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高手,佩服!真的能解决...

网友S(2018-04-23):
回复内容: 对:spirit_jyc7.0SP3解决办法: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修改...内容的回复! 大神请问WinCCv14怎么破解

网友T(2019-10-09):
是博图里面的么?

网友T:
这个应该加个补丁就行了

网友U(2020-03-19):
引用 网友B:
7.0 SP3解决办法:安装文件下的BIN文件里面修改...

非常感谢!虽然倒数第三个字符大小写不一样,但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