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IP等级,你是怎么验收的?

楼主(2013-05-11):
干咱这一行的,经常会接触到电机的订货或验收,请问你们是怎么验收电机的IP等级的???

网友A:
一般这个东西是拿来看看就行的。或者在设计的时候作为一个设计依据来做的。所以不会针对IP防护等级来做专门的验收。

顶多是出问题了,再来追究相关标准的问题。比如某个防水的IP等级,如果发现进水了,再找厂家的麻烦呗。。。

网友B:
GB 4208-2008有实验方法,但是一般很少去做,说是防水的就注意一下密封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