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涌保护器的作用详解

楼主(2013-05-11):
一、含义
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on Device)是电子设备雷电防护中不可缺少的
一种装置,过去常称为“避雷器”或“过电压保护器”英文简写为
SPD。电
涌保护器的作用是把窜入电力线、信号传输线的瞬时过电压限制在设备或
系统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或将强大的雷电流泄流入地,保护被保护的
设备或系统不受冲击而损坏。指目的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走电涌电流
的器件。它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过去常称为“避雷器”或“过电压
保护器”。SD150电涌保护器的类型和结构按不同的用途有所不同,但它至少应包含一个
非线性电压限制元件。用于电涌保护器的基本元器件有:放电间隙、充气
放电管、压敏电阻、抑制二极管和扼流线圈等。二、分类
按工作原理分: 1.开关型:其工作原理是当没有瞬时过电压时呈现为高阻抗,但一旦
响应雷电瞬时过电压时,其阻抗就突变为低值,允许雷电流通过。用作此
类装置时器件有:放电间隙、气体放电管、闸流晶体管等。 2.限压
型:其工作原理是当没有瞬时过电压时为高阻扰,但随电涌电流和电压的
增加其阻抗会不断减小,其电流电压特性为强烈非线性。用作此类装置的
器件有:氧化锌、压敏电阻、三相电源防雷器
抑制二极管、雪崩二极管等。3.分流型或扼流型
分流型:与被保护的设备并联,对雷电脉冲呈现为低阻抗,而对正常工作频
率呈现为高阻抗。
扼流型:与被保护的设备串联,对雷电脉冲呈现为高阻抗,而对正常的工作
频率呈现为低阻抗。
用作此类装置的器件有:扼流线圈、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1/4波长短
路器等。按用途分:
(1)电源保护器:交流SD150电源保护器、直流KD465电源保护器、开关电源保护器等。
·交流电源电涌保护器适用于配电室、配电柜、开关柜、交直流配电屏等系
统的电源保护;
·建筑物内有室外输入的配电箱、建筑物层配电箱;
·用于低压( 220/380VAC)工业电网和民用电网;
直流KD电源电涌保护器
·在电力系统中,主要用于自动化机房、变电站主控制室电源屏内三相电源
输入或输出端。
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适用于各种直流电源系统,如直流配电屏;
·直流供电设备;
·直流配电箱;
·电子信息系统柜;
·二次电源设备的输出端。
(2)信号保护器:低频信号保护器、高频信号保护器、天馈保护器等。
网络信号电涌保护器适用范围
·用于
10/100Mbps SWITCH、HUB、ROUTER等网络设备的雷击和雷电
电磁脉冲造成的感应过电压保护;
·网络机房网络交换机防护;
·网络机房服务器防护;
·网络机房其它带网络接口设备防护;
·24口集成防雷箱主要应用于综合网络柜、分交换机柜内多信号通道的
集中防护
网络SD150防雷器组合图视频信号电涌保护器器适用范围:主要用于视频信号设备点对点的协击保护,可保护各种视频传输设备免
受来自信号传输线的感应雷击和电涌电压带来的危害,对相同工作电压下的
RF
传输同样适用。集成式多口视频防雷箱主要应用于综合控制柜内硬盘录像机、
视频切割器等控制设备的集中防护。信号防雷器安装、接线
·防雷器串联在被保护设备与信号通道之间;
·防雷器的输入端(IN)与信号通道相连,输出端(OUT)与被保护设备相连
并紧靠被保护设备安装,不能接反;
·把防雷器的接地线与防雷系统接地排可靠连接,接线越短越好,最长
不能超过
1m。
网络信号防雷器使用、维护
·本产品无需特别维护。应定期对防雷器进行检查,特别是在雷雨季节
前及整个雷雨期;
视频信号电涌保护器
·当系统工作出现故障怀疑KD445防雷器时,可拆除防雷器后再检查,若还原到使用
前的状态后系统恢复正常,则说明防雷器已经损坏,必须立即更换。
三、电涌保护器或
SPD的基本元器件及其工作原理:
1.放电间隙
(又称保护间隙
):
它一般由暴露在空气中的两根相隔一定间隙的金属棒组成(如图
15a),
其中一根金属棒与所需保护设备的电源相线
L1或零线(N)相连,另一根金属
棒与接地线(PE)相连接,当瞬时过电压袭来时,间隙被击穿,把一部分过电压的
电荷引入大地,避免了被保护设备上的电压升高。这种放电间隙的两金属棒之间
的距离可按需要调整,结构较简单,其缺点时灭弧性能差。改进型的放电间隙为
角型间隙,它的灭弧功能较前者为好,它是*回路的电动力
F作用以及热气流的
上升作用而使电弧熄灭的。
2.气体放电管:
它是由相互离开的一对冷阴板封装在充有一定的惰性气体(Ar)的玻璃管或陶瓷管内组成的。为了提高放电管的触发概率,在放电管内还有助触发剂。这种充气放电管有二极型的,也有三极型的,气体放电管的技术参数主要有:直流放电电压
Udc;冲击放电电压
Up(一般情况下
Up≈(2~3)Udc;工频而授电流
In;冲击而授电流
Ip;绝缘电阻
R(>109Ω);极间电容(1-5PF)气体放电管可在直流和交流条件下使用,其所选用的直流放电电压
Udc分别如下:在直流条件下使用:Udc≥1.8U0(U0为线路正常工作的直流电压)
在交流条件下使用:U dc≥1.44Un(Un为线路正常工作的交流电压有效值)3.压敏电阻:
它是以
ZnO为主要成分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非线性电阻,当作用在其两
端的电压达到一定数值后,电阻对电压十分敏感。它的工作原理相当于多个半导

P-N的串并联。压敏电阻的特点是非线性特性好(I=CUα中的非线性系数
α),
通流容量大(~2KA/cm2),常态泄漏电流小(10-7~10-6A),残压低(取决于
压敏电阻的工作电压和通流容量),对瞬时过电压响应时间快(~
10-8s),无续
流。压敏电阻的技术参数主要有:压敏电压(即开关电压)UN,参考电压
Ulma;残压
Ures;残压比
K(K=Ures/UN);最大通流容量
Imax;泄漏电流;响应时间。压敏电阻的使用条件有:压敏电压:UN≥[(√2×1.2)/0.7]U0(U0为工频电源额定电压)
最小参考电压:Ulma≥(1.8~2)Uac (直流条件下使用)
Ulma≥(2.2~2.5)Uac(在交流条件下使用,Uac为交流工作电压)
压敏电阻的最大参考电压应由被保护电子设备的耐受电压来确定,应使压敏电阻的残压低于被保护电子设备的而损电压水平,即(Ulma)max≤Ub/K,上
式中
K为残压比,Ub为被保护设备的而损电压。
4.抑制二极管:
抑制二极管具有箝位限压功能,它是工作在反向击穿区(图
19),由于
它具有箝位电压低和动作响应快的优点,特别适合用作多级保护电路中的最末几
级保护元件。抑制二极管在击穿区内的伏安特性可用下式表示:I=CUα,上式中
α为非线性系数,对于齐纳二极管
α=7~9,在雪崩二极管
α=5~7。抑制二极管的技术参数主要有(1)额定击穿电压,它是指在指定反向击穿电流(常为
lma)下的击穿
电压,这于齐纳二极管额定击穿电压一般在
2.9V~4.7V范围内,而雪崩二极管
的额定击穿电压常在
5.6V~200V范围内。
(2)最大箝位电压:它是指管子在通过规定波形的大电流时,其两端
出现的最高电压。
(3)脉冲功率:它是指在规定的电流波形(如
10/1000μs)下,管子两
端的最大箝位电压与管子中电流等值之积。
(4)反向变位电压:它是指管子在反向泄漏区,其两端所能施加的最
大电压,在此电压下管子不应击穿。此反向变位电压应明显高于被保护电子系统
的最高运行电压峰值,也即不能在系统正常运行时处于弱导通状态。(5)最大泄漏电流:它是指在反向变位电压作用下,管子中流过的最
大反向电流。
(6)响应时间:10-11s
5.扼流线圈:
扼流线圈是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它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上,形成一个四端器件,如图
15e所示,要对于共模信号呈现出大电感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差模信号呈现出很小的漏电感几乎不起作用。扼流线圈使用在平衡线路中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如雷电干扰),而对线路正常传输的差模信号无影响。这种扼流线圈在制作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绕制在线圈磁芯上的导线要相互绝缘,以保证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
线圈的匝间不发生击穿短路。
2)当线圈流过瞬时大电流时,磁芯不要出现饱和。
3)线圈中的磁芯应与线圈绝缘,以防止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两者之间
发生击穿。
4)线圈应尽可能绕制单层,这样做可减小线圈的寄生电容,增强线圈
对瞬时过电压的而授能力。
6.
1/4波长短路器
1/4波长短路器是根据雷电波的频谱分析和天馈线的驻波理论所制作的
微波信号电涌保护器,其结构如图
21所示。这种保护器中的金属短路棒长度是
根据工作信号频率(如
900MHZ或
1800MHZ)的
1/4波长的大小来确定的。此
并联的短路棒长度对于该工作信号频率来说,其阻抗无穷大,相当于开路,不影
响该信号的传输,但对于雷电波来说,由于雷电能量主要分布在
n+KHZ以下(如

22所示),此短路棒对于雷电波阻抗很小,相当于短路,雷电能量级被泄放入
地。由于
1/4波长短路棒的直径一般为几毫米,因此耐冲击电流性能好,可
达到
30KA(8/20μs)以上,而且残压很小,此残压主要是由短路棒的自身电感
所引起的,其不足之处是工频带较窄,带宽约为
2%~20%左右,另一个缺点是
不能对天馈设施加直流偏置KD,使某些应用受到限制。四、SPD的基本电路电涌保护器的电路根据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形式,其基本元器件就是上
面介绍的几种,一个技术精通的防雷产品研究工作者,可设计出五花八门的电路,
好似一盒积木可搭出不同的结构图案。研制出既有效又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是
防雷工作者的重任。五、电涌保护器的主要参数
1、标称电压
Un:被保护系统的额定电压相符,在信息技术系统中此参
数表明了应该选用的保护器的类型,它标出交流或直流电压的有效值。
2、额定电压
Uc:能长久施加在保护器的指定端,而不引起保护器特性
变化和激活保护元件的最大电压有效值。
3、额定放电电流
Isn:给保护器施加波形为
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
10次时,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4、最大放电电流
Imax:给保护器施加波形为
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
1次时,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5、电压保护级别
Up:保护器在下列测试中的最大值:1KV/μs斜率的
跳火电压;额定放电电流的残压。
6、响应时间
tA:主要反应在保护器里的特殊保护元件的动作灵敏度、
击穿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变化取决于
du/dt或
di/dt的斜率。
7、数据传输速率
Vs:表示在一秒内传输多少比特值,单位:bps;是数
据传输系统中正确选用防雷器的参考值,防雷保护器的数据传输速率取决于系统
的传输方式。
8、插入损耗
Ae:在给定频率下保护器插入前和插入后的电压比率。
9、回波损耗
Ar:表示前沿波在保护设备(反射点)被反射的比例,是
直接衡量保护设备同系统阻抗是否兼容的参数。
10、最大纵向放电电流:指每线对地施加波形为
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

1次时,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11、最大横向放电电流:指线与线之间施加波形为
8/20μs的标准雷电波冲击
1次时,保护器所耐受的最大冲击电流峰值。
12、在线阻抗:指在标称电压
Un下流经保护器的回路阻抗和感抗的和。通常称为“系统阻抗”。
13、峰值放电电流:分两种:额定放电电流
Isn和最大放电电流
Imax。
14、漏电流:指在
75或
80标称电压
Un下流经保护器的直流电流。六、电涌(浪涌)保护器防雷保护级别由于雷击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需要通过分级泄放的方法,将雷击能量逐步泄放到大地。第一级防雷器可以对于直接雷击电流进行泄放,或者当电源传输线路遭受直接雷击时传导的巨大能量进行泄放,对于有可能发生直接雷击的地方,必须进行
CLASS—I的防雷。第二级防雷器是针对前级防雷器的残余电压以及区内感应雷击的防护设备,对于前级发生较大雷击能量吸收时,仍有一部分对设备或第三级防雷器而言是相当巨大的能量会传导过来,需要第二级防雷器进一步吸收。同时,经过第一级防雷器的传输线路也会感应雷击电磁脉冲辐射
LEMP,当线路足够长感应雷的能量就变得足够大,需要第二级防雷器进一步对雷击能量实施泄放。第三级防雷器是对
LEMP和通过第二级SD180防雷器的残余雷击能量进行保护。
1、第一级保护目的是防止浪涌电压直接从
LPZ0区传导进入
LPZ1区,将数万至数十
万伏的浪涌电压限制到
2500—3000V。入户电力变压器低压侧安装的电源防雷器作为第一级保护时应为三相电压开关型电源防雷器,其雷电通流量不应低于
60KA。该级电源防雷器应是连接在用户供电系统入口进线各相和大地之间的大容量电源防雷器。一般要求该级电源防雷器具备每相
100KA以上的最大冲击容量,要求的限制电压小于
1500V,称之为
CLASS I级电源防雷器。这些电磁防雷器是专为承
受雷电和感应雷击的大电流以及吸引高能量浪涌而设计的,可将大量的浪
涌电流分流到大地。它们仅提供限制电压(冲击电流流过电源防雷器时,
线路上出现的最大电压称为限制电压)为中等级别的保护,因为
CLASS I
级保护器主要是对大浪涌电流进行吸收,仅靠它们是不能完全保护供电系
统内部的敏感用电设备的。第一级电源防雷器可防范
10/350μs、100KA的雷电波,达到
IEC规定的最高防护标准。其技术参考为:雷电通流量大于或等于
100KA(10/350μs);残压值不大于
2.5KV;响应时间小于或等于
100ns。
2、第二级防护目的是进一步将通过第一级防雷器的残余浪涌电压的值限制到
1500—2000V,对
LPZ1—LPZ2实施等电位连接。分配电柜线路输出的电源防雷器作为第二级保护时应为限压型电源防雷器,其雷电流容量不应低于
20KA,应安装在向重要或敏感用电设备供电的分路配电处。这些电源防雷器对于通过了用户供电入口处浪涌放电器的剩余浪涌能量进行更完善的吸收,对于瞬态过电压具有极好的抑制作用。该处使用的电源防雷器要求的最大冲击容量为每相
45kA以上,要求的限制电压应小于
1200V,称之为
CLASS II级电源KD465防雷器。一般用户供电系统做到第二级保护就可以达到用电设备运行的要求了第二级电源防雷器采用
C类保护器进行相—中、相—地以及中—地的全模式保护,主要技术参数为:雷电通流容量大于或等于
40KA(8/20μs);残压峰值不大于
1000V;响应时间不大于
25ns。
3、第三级保护目的是最终保护设备的手段,将残余浪涌电压的值降低到
1000V以内,使浪涌的能量有致损坏设备。
在电子信息设备交流电源进线端安装的电源防雷器作为第三级保护时应为串联式限压型电源防雷器,其雷电通流容量不应低于
10KA。
最后的防线可在用电设备内部电源部分采用一个内置式的电源防雷器,以达到完全消除微小的瞬态过电压的目的。该处使用的电源防雷器要求的最大冲击容量为每相
20KA或更低一些,要求的限制电压应小于
1000V。对于一些特别重要或特别敏感的电子设备具备第三级保护是必要的,同时也可以保护用电设备免受系统内部产生的瞬态过电压影响。对于微波通信设备、移动机站通信设备及雷达设备等使用的整流电源,宜视其工作电压的保护需要分别选用工作电压适配的直流电源防雷器作为末级保护。
4、第四级及四级以上保护根据被保护设备的耐压等级,假如两级防雷就可以做到限制电压低于设备的耐压水平,就只需要做两级保护,假如设备的耐压水平较低,可能需要四级甚至更多级的保护。第四级保护其雷电通流容量不应低于
5KA。七、电涌保护器安装方式与要求电涌保护器
HYC1采用
35MM标准导轨安装
对于固定式
HYC1,常规安装应遵循下述步骤: 1)确定放电电流路径
2)标记在设备终端引起的额外电压降的导线,。
3)为避免不必要的感应回路,应标记每一设备的
PE导体,
4)设备与
HYC1之间建立等电位连接。
5)要进行多级
HYC1的能量协调
为了限制安装后的保护部分和不受保护的设备部分之间感应耦合,需进行一定测量。通过感应源与牺牲电路的分离、回路角度的选择和闭合回路区域的限制能降低互感,当载流分量导线是闭合回路的一部分时,由于此导线接近电路而使回
路和感应电压而减少。
一般来说,将被保护导线和没被保护的导线分开比较好,而且,应该与接地线分开。同时,为了避免动力电缆和通信电缆之间的瞬态正交耦合,应该进行必要的测量。
2。HYC1接地线径选择数据线:要求大于
2.5mm2 ;当长度超过
0.5米时要求大于
4mm2。
YD/T5098-1998。电源线:相线截面积
S≤16mm2 时,地线用
S ;相线截面积
16mm2≤S≤35mm2 时,地线用
16mm2 ;相线截面积
S≥35mm2时,地线要求
S/2 ;GB 50054第
2.2.9条八、电涌保护器作用保护电话/DSL/宽带线路
保护高达
45,000安的最大尖峰电流
提供高达
1780焦耳能级的最大保护
过滤电磁/无线电频率干扰(EMI/RFI)

1纳秒内响应以保护设备
即使是很小的电涌或峰值电压也可以最终摧毁或影响昂贵的电子设备的性能,如电脑、电话、传真、电视、音频/视频设备和其它家用电器
和工具。电脑芯片的普遍使用越发需要电涌保护,因为这些芯片往往对电
压波动都十分敏感。九、电涌保护器如何工作电涌保护器像电力海绵一样,能够吸收危险的额外电压,防止大多数这
样的电压进入您的敏感设备。具有电话线保护功能的防涌插座可给您的用电设备提供最完备的保护,
以防受到有害电涌侵害。电涌和尖峰电压会通过电话和电源线破坏或降低您贵重
电子设备的性能水平。完善的电涌保护功能可随时保护诸如计算机、电话机、调
制解调器、电视机及其它家庭电子设备和电器用具。防浪涌插座,可以使您的用
电设备及电话设备防雷击、稳定工作、延长电器使用寿命。十、电涌(浪涌)保护器几大系列介绍1、PR可插拔电涌保护器性能描述
.
额定电压:230/400V
.
最大放电电流:65,40,20,10kA
.
标称放电电流:35,20,10,5kA
.
电压保护水平:2.0,1.5,1.2,1.0kV
.
极数:1P,2P,3P,4P,1P+N,3P+N,NPE
·工作环境温度:-20oC -+60oC
PR可插拔电涌保护器优势
.
新一代可插拔电涌保护器,表称放电电流更大,运行电压更高,相应时间
快、电压保护水平更好
PR可插拔KD电涌保护器应用范围
.
适用于
TN-C,TN-S和
TT系统
PR
可插拔电涌保护器功能:新一代可插拔电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更大,运行电
压更高,适用于
TN-C、TN-S 和
TT 系统,响应时间快、
电压保护水平更好。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取决于:●接地系统
●保护方式:共模(L/PE) /差模(L/N)
用途
●进线保护

PR 120r / PR 65r用于主进线柜保护
●二级保护

PR 65r / PR 40 用于负载的二级保护,与进线端电涌保护器按级联配合
●三级保护

PR 20 / PR 10 用于设备端的保护,与前级保护实现配合
技术参数
●频率: 50...60Hz
●电涌保护器最大可持续运行电压
Uc 时的剩余动作电流
Ic

1P/2P/3P/4P: < 800 μA

1P+N/3P+N/N-PE: 0 μA
●通过机械指示窗口显示工作状态
○白色: 正常工作状态
○红色: 内部已损坏,需要更换
●接线端子允许截面积
○软线: 2.5-25mm2
○硬线: 2.5-35mm2
○有避雷针保护的情况下,软线或硬线: u10mm2
●工作环境温度: -20°C 至
+60°C
●贮存温度: -40°C 至
+70°C
●防护等级
○接线端子
IP20
○前面板
IP40
●远程指示(遥信)功能

11 公共端,12 常闭,14 常开
○最大开关电流: 2A
○工作电压: AC 250V, DC 220V
○开关容量: 62.5VA
符合标准

IEC61643-11/II 级测试

GB18802.1
PR 120r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120 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60 kA
●带有远程指示触点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 340 Va
●电压保护水平
Up: 2.1 kV
PR 65r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65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35/40kA

PR 65r 带远程指示触点
PR 40r/40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4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20kA

PR 40r 带远程指示触点
PR 20r/20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2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10kA

PR 20r 带远程指示触点
PR 10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1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5kA
Quick PR可插拔式速装KD445电涌保护器
功能:Quick PR可插拔式速装电涌保护器,支持快速替换安装,带有遥信功能,
用于电子电气设备的电涌防护,内部预装短路保护装置。
用途
●二级保护

Quick PR 30r用于高危害场合

Quick PR 20r用于中等危害场合
●终端保护

Quick PR 10r用于终端设备的保护,与进线端电涌保护器按级联配合
○当与后级被保护设备最大距离超过
15米时,电涌保护器要求尽可能的与保护
设备接近安装
技术参数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10/20/3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5/10/20kA
●工作电压:230V/400V~
●短路电流分断能力:Isc=25kA (50Hz)
●频率:50-60Hz
●响应时间:<25ns
●防护等级:接线端子
IP20
前面
IP40
●损坏工作状态指示:
○模块:
-白色:正常工作状态
-红色:内部已损坏,需要更换
○手柄在
OFF位置,红色指示
○遥信装置告警
●工作环境温度:-25.C -+60.C
●存储温度:-40.C -+70.C
●符合标准:
IEC61643-1 GB18802-1
●重量(g)

1P+N:430(Quick PR 30r:440)

3P:690

3P+N:840(Quick PR 30r:860)
2、PR-DC光伏发电专用直流电涌保护器性能描述
·标准开路电压:600/1000V
·最大可持续运行电压:840V/1230V
·最大放电电流:40kA
·标称放电电流:15kA
·电压保护水平:2.8,3.9kV
·极数:2P+1 ,3P
·工作环境温度:-20oC -+60oC
·故障指示
PR-DC光伏发电专用直流电涌保护器优势
·电压保护水平低,使用更安全。响应时间快,运行更稳定
PR-DC光伏发电专用直流电涌保护器应用范围
·保护光伏发电设备,同时兼顾其他
DC系统潜在的应用
PR-DC系列光伏发电专用电涌保护器保护光伏发电设备,同时兼顾其他
DC系统潜在的应用。技术参数
●工作环境:
○标准开路电压
UOCSTC:600V/1000V
○工作温度:-20°C至+60°C
○储存温度:-40°C至+70°C
●工作状态指示:
○白色:正常
○红色:内部损坏,需要更换
●接线端子允许截面积:
○软线:2.5-25mm2
○硬线:2.5-35mm2
○防护等级:IP20
●性能参数:
○最大放电电流
Imax(8/20μs): 4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8/20μs): 15kA
○带有远程指示触点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840Vdc/1230Vdc
●符合标准

GB18802.1
3、ST固定式SD电涌保护器性能描述
电压限制型,8/20μs 波形
最大放电电流:65/40/20kA
标称放电电流:35/20/10kA
电压保护水平:2.0/1.5/1.2kV
工作环境温度:-25oC -+60oC
指示窗口指示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绿色指示灯=正常工作中
红色指示灯=内部已损坏,需要更换
ST固定式电涌保护器优势
新一代固定式电涌保护器创新地采用电子式报警,标称放电电流更大,响应时间
快、电压保护水平更好
更低的
Up值,更高的
Uc值,工作时间持久,不宜老化,有效保护设备
ST固定式电涌保护器应用范围
适用于
TN-C、TN-S和
TT系统
ST固定式电涌保护器
新一代固定式电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更大,运行电压更高,适用于
TN-C、
TN-S 和
TT 系统,响应时间快、电压保护水平更好。创新地采用电子式报警。
用途
●进线保护

ST 65r用于高危害场合

ST 40 用于低危害场合●二级保护

ST 20 用于负载的二级保护,与进线端电涌保护器按级联配合
●中对地保护

ST G 用于中性线对地线间保护
技术参数
●频率: 50...60Hz
●电涌保护器最大可持续运行电压
Uc 时的剩余动作电流
Ic:

1P/2P/3P/4P: < 800μA

1P+N/3P+N/N-PE: 0μA
●创新地采用电子式报警
○绿色
: 正常工作状态
○红色
: 内部已损坏,需要更换
●接线端子允许截面积
○软线: 2.5-25mm2
○硬线: 2.5-35mm2
○有避雷针保护的情况下,软线或硬线: u10mm2
●工作环境温度: -20°C 至
+60°C
●贮存温度: -40°C 至
+70°C
●防护等级
○接线端子
IP20
○前面板
IP40
●符合标准

IEC61643-11/II 级测试

GB18802.1
ST 65r/65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65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35/40kA

ST 65r 带远程指示触点
ST 40r/40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4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20kA

ST 40r 带远程指示触点
ST 20r/20
●最大放电电流
Imax (8/20μs): 20kA
●标称放电电流
In (8/20μs): 10kA

ST 20r 带远程指示触点
远程指示触点

11 公共端,12 常闭,14 常开
●最大开关电流: 2A
●工作电压: AC 250V, DC 220V
●开关容量: 62.5VA
●接线面积: 0.14 ~ 1.5 mm2
4、PRC型电涌保护器性能描述
用于模拟电话网络设备的
PRC系列
网络额定电压:220V
电压保护水平
> 并联型:700V
> 串联型:300V
> Imax:10KA
PRC型SD150电涌保护器优势
电压保护水平好,有效保护模拟电话网络中的敏感设备,如电话线路、电话机、
自动应答机、调制解调器、传真机等
PRC型电涌保护器应用范围
用于保护模拟电话网络中的敏感设备,如电话线路、电话机、自动应答机、调制
解调器、传真机等的防雷保护
PRC型电涌保护器
功能:PRC型电涌保护器用于保护模拟电话网络中的敏感设备,如电话线路、电
话机、自动应答机、调制解调器、传真机等。技术参数
●频率: 50/60 Hz
●网络额定电压
Un: 200V DC
●最大传送信号电压: 220 V
●保护等级
Up
○并联型
PRC: 700 V
○串联型
PRC: 300 V

Imax (8/20 μs): 10 kA

In (8/20 μs): 5 kA
●可通过频段
○并联型
PRC: 100 MHz
○串联型
PRC: 3 MHz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串联型
PRC 20 mA

50 Hz可持续电流
(15分钟): 25A
●可保护进线数: 1对
●串联型
PRC机械指示窗口
○白色
: 正常工作状态
○红色
: 必须更换
●导线截面积: 0.5 ~ 2.5 mm2导线
●环境温度: -25 °C至
+60 °C
●贮存温度: -40 °C至
+70 °C
●防护等级

接线端子
IP20

前面板
IP40

重量 (克): 65
5、PRF1电涌保护器性能描述最大冲击电流:100/60/50/35kA
.
响应时间:100ns
.
电压保护水平:1.5/0.9kV
.
极数:1P,1P+N,3P+N
·工作环境温度:-20oC -+60oC
PRF1电涌保护器优势
.
I类分类实验
PRF1单极电涌保护器用于低压系统直击雷的保护,通流容
量大,有效保护设备
PRF1电涌保护器应用范围
.
适用于低压架空进线配电系统的直击雷保护
PRF1电涌保护器功能:PRF1
I 类分类试验
PRF1电涌保护器用于建筑物低压配电系统的直击雷防护。
由于在工业和第三产业建筑物中低压系统采用避雷针或网笼作为防雷保护,当雷
击发
生时,雷电流被导入大地并沿系统的带电导体和接地线传播。
共同技术参数

工作频率: 50 / 60 Hz

工作温度:-20°C至+70°C

贮藏温度:-40°C至+85°C

防护等级

端子: IP 20

前面板: IP 40

接线
○隧道式端子,截面积
50 mm2
PRF1特殊技术参数
●电压保护水平
Up: 1.5/0.9 kV
●最大冲击电流(10 / 350 μs): 100/50/35/25 kA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 260/440 V
●电量
Q: 17.5/25/30/50/100 A.s
●特征能量: 305/625/2500 KJ/Ω
●响应时间: <100 ns
●自熄短路电流: 0.1/0.5/3/25 kA
●符合标准

IEC61643 -11 / I级分类试验

GB188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