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能否用于水泥厂的窑主机起动

楼主(2013-05-11):
我公司新建二期项目,其中回转窑的主电机为变频电机,功率为110KW,额定电流204A,采用国产变频器起动,调试时起动变频器,电机轻微动一下变频器就报过载停机;我印象中窑主电机一般都是采用直流调速电机起动,而很少采用变频电机起动的,此变频电机是回转窑设备厂家配套的,弃之不用再改用其它起动方式已来不及;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能顺利起动?国内有没有使用变频电机起动回转窑的先例?

网友A:
回转窑--调速精度要求不高的,变频电机肯定是可以使用的。至于运行就过载,可以延长下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然后要正确的设定变频器的参数,你这个是重载启动,可以把电流保护值适当提高;当然这些措施能使用的前提是--你的变频器没有选择错,就是选的太小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小窑,窑拖动用直流,国产的可靠性不高。水泥窑的特点是重载启动,有转动惯量,把那参数里启动时间调长,长长的,就能用了。

网友C:
国内有使用变频电机起动回转窑的先例,可以通过调节变频器参数来试下,如调整转矩提升,提高启动频率等,把V/F曲线在启动时提高些,等正常启动运行后,在转换成普通压频比。还可以增加传动机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