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楼主(2013-05-11):
用户有个226的plc烧了,据说还冒烟了,检查直流电源没问题,plc的地线是和设备外壳连着的,会不会有感应电导致产生高压?是不是还不如不接地线了?

网友A:
接发法不对,PLC要单独引一根到墙上的地线

网友A:
接地不对吧,PLC单独引一根到墙上的地线

网友B:
PLC的地线和强电设备的地线应该是分开的;

可能是别的强电导致所致;

网友C:
PLC的地线和强电设备的地线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发法不对,PLC要单独引一根到墙上的地线

不要一个点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的地线和强电设备的地线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F:
 当然是要接地,但是这个接地要单独接地线不能与高压动力线的接地线在一起,最好有两个的地方的牢固接地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发法不对,PLC要单独引一根到墙上的地线

如果不接地线的话有没有影响?

网友G:
我不接的.

网友H:
24V的PLC接个什么地啊,一律浮空处理!开关电源那边接地了就行了。

如果是220的PLC,就要接地。

网友I:
接地比较好呀

网友J:
有学习了一点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K:
要接地才不会影响,祝你好运

西玛仪表028-6650595713808018567

网友:
你这不叫接地。叫接外壳。。外壳接地不良。。那PLC也就不良

网友L:
强弱电不是一个系统,接地自然也该分开。

网友M:
最好接地,不然容易受到干扰。强弱电的接地要分开。

网友N:
什么叫接地呢?真弄不懂大家的回帖。

地----大地也,在工控系统中怎么接的大地呢?

接地是几十年前做电气技术的人们对公用点的习惯叫法,并不真正接大地,接大地也没有意义。

网友O: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P:
PLC必须要有单独的接地的。不能和电力系统接地混在一起的。

网友Q(2013-09-11):
地是一个地,不知道你们用过多系统一个地没,不接一个地,怎么能有等电位?不接一个地,干扰才大呢,

网友R:
呵呵 是不是最近配电箱附近干电焊了啊   !!!!!!

网友S:
我一般把24V中的0V作为参考点,浮空处理。也时也想接地,但害怕接地不良,到还不如不接地。特别是小系统,不可能为这单独做一个接地体,成本太高了。

这个问题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