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MCGS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13-05-11):
现在遇到个问题,请问高手们,MCGS通用版,通过历史曲线记录数值,如果历史曲线里某个数值比较高,我需要改动这个数值,而历史曲线也要相应改动,不知应该怎么做?能否通过与EXCEL链接相互提取来实现?还请高手们解答详细点,本人新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运行策略里,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新建用户策略,选择运行时允许修改数据.这样在运行存盘数据浏策略时,就可修改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