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改为220V怎么接法

楼主(2013-05-12):
我这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压是380V,功率3KW,Y接法,4极电机。由于我们这儿三相电给拆掉啦,只有220V,听说可以把电动机接线改动一下,加个电容。由于自己从前没有改过,还望高手给指点一下,怎么接线,接多少的电容,最好有图,在这先谢谢啦!!

网友A:
电机铭牌上不是有图的吗,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要加两个电容,具体接线上百度文库看

网友C:
380V有星形和三角形接法,220v是V形接法。具体要加装启动电容。

网友D:
  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 你 220V 的是单相电源,搞个单相输入的变频吧!

网友E:
把原来的三相电动机改接一下也行,其改法如下:
1、原来电机接线如果是星接,可改成三角接法,采用相应容量的电容移相(裂相)就能使用。
2、不改变原接法配上电容也可用,但效率会降低。
3、在电源电压220V的情况下,电容量可按20-30微法/KW选取,最好选用耐压630V以上的油浸式无极性电容器。
4、接线法,电动机上的三根线分别接火线和零线,剩余的一根线串联电容后、根据需要的转向,接在火线或零线上即可。
5、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可在工作电容上再并联一只200-300微法/220-400v的启动电容,启动电容上必须串联一只启动按扭做启动使用。

网友F:
哇,楼上牛X,膜拜中!

网友G(2015-08-07):
8楼靠谱。很专业。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