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与OMRON CPM2AE 通讯

楼主(2013-05-12):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用昆仑通态7寸的屏与OMRON 的CPM2AE通讯,出现如下问题:

用hostlink,屏与PLC能通讯,我做的指示灯信号显示也正常,但是在我用按钮取反PLC里面HR区的寄存器时

有些可以置1,有些不行,,比如按钮取反HR10.01 没问题,取反HR10.02没反应,PLC里面没有其他使我所使用的HR寄存区置0的程序。

请教过昆仑通态的工程师,,他们建议我用fins串口,,但是这个通讯不上。

昆仑通态的按钮无法置位OMRON的IO位?

我用过其他的屏好像都是可以按钮直接置位IO位的。。。

论坛里面有没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个HR是掉电保护继电器.程序里是可以去置位/复位的!看看你的程序里或屏上有没有给HR10通道写入数值, 如写入#FFFF时表示HR10.00至HR10.15全部置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HR是掉电保护继电器.程序里是可以去置位/复位的!...

 反复确认过,没有的,,程序和屏的工程文件都是我写的,,

网友(2013-07-12):
路过,正准备上昆仑与欧姆龙,期待,,,,

网友B:
监控模式

QQ 380311035

网友C(2014-01-23):
问题挺简单的,你没有连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