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调用外部的数据 急

楼主(2013-05-12):
最近在做一项目 需要用到MCGS软件 不知怎么调用外部数据供MCGS使用 望各位师兄师<此处内容被屏蔽>帮小弟解答 在这谢过

网友A:
 不明白什么调用外部数据,是显示在 MCGS 屏上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描述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GS 屏上还是...

就是我现在要接受另外一方的数据  然后mcgs可以用它   是否直接用串口线就行  望大神详细解释

网友D(2013-09-06):
数据来源是仪表么  ?  那用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