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5A的电源可以直接接到s7-200 224cn的plc上嘛?

楼主(2013-05-12):
24/4.5A的电源可以直接接到s7-200 224cn的plc上嘛?我看了下书,24VDC电压是对的呀,然后书里面224CN输入电流是

110mA (仅 CPU,24 VDC)

700mA (最大负载,24 VDC)

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下?这个电流到底啥意思啊,能不能直接接24/4.5A的电源呢?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认真看看s7-200的手册。

不知道你的PLC所用电源是DC24V,还是AC220V.

如果是DC供电型的,那你说的24/4.5A的电源是可以直接接到s7-200 224cn的plc上的。

电源是DC24V,如图下

还是AC220V,如图下

24VDC电压是对的呀,然后书里面224CN输入电流是

110mA (仅 CPU,24 VDC)

700mA (最大负载,24 VDC)

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下?这个电流到底啥意思啊,能不能直接接24/4.5A的电源呢?谢谢

这个问题,估计书上的描述是指PLC本身提供的24V电源端,(也就是上面图中的L+,M)。

这个电源可以给传感器供电,就是说,你的传感器如果太多了,需要的电流大,最大是700MA.其实这里的负载,指的是PLC内部的接口转换电路的光电隔离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认真看看s7-200的手册。不知道你的PLC...

谢谢啊。就是可以直接接咯,那电源上的24V/4.5A中的4.5A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