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变有关显示负的温度的PLC程序

楼主(2013-05-12):
我用西门子PLC与PT100组成的温度采集与显示系统,但是我就是编不了温度显示成负值的程序。编了一段老是下载不到PLC里,说输出错误!有谁可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要显示负值有几种办法:

1.对寄存器赋字符型变量

2.在显示屏(触摸屏)中,做一个“-”的字符型变量,当为正值时,隐藏该符号,否则显示该符号

网友B:
你用什么显示??TD还是什么?TD是很简单的,直接在里面定义变量的时候,选择有符号,就可以识别正负了。

如果是别的,那就参考各自的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