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液体的流量有哪几种方法???

楼主(2013-05-12):
1、控制液体的流量有哪几种方法???

2、还有就是下面这种直接用电位器DC24V电压信号控制比例阀来达到

 控制管道液体流量的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流量计控制  时间控制 比例阀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流量计控制  时间控制 比例阀控制

你控制的什么介质

网友B:
没这样控制过,我都是用PID控制,在程序里也做过线性控制。这样方法控制感觉流量与阀门开度的关系要(加多大信号,阀门开度是多大,对应多少流量)经过反复的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流量计控制  时间控制...

 就像牛奶一样的液体。。。。。。。。。。。。

网友C:
比例流量和比例压力混合控制是最理想的,4--20MA驱动固态继电器,典型应用是注塑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PLC酷客 的回...

最好用流量计 准确度高

也可以是综合两种方式控制

网友D:
要是你的比例阀支持24V电位计直接调整,那就可以用你说的那个办法。。。

网友E:
我现在上班的地方  成品油 用的双转子流量计

网友F:
您的图形就是一个典型的手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图形就是一个典型的手操器

 回焦大师。。。我们要的就是手操器。。。便捷 傻瓜式的。。。。。

网友G:
1:定量供给,用电磁流量计测量。

2:电极探针检测到一定的位置关闭阀。

网友H:
手动控制比例阀呀?。。。。比例阀好像是4~20mA驱动的吧?

网友I:
可以采用变频控制和调节阀控制液体流量,但变频控制和调节阀控制的种类就比较多了,要依据你的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J:
在液压方面流量是很难真正控制的   比例阀的流量是受到压力影响的  我从前做液压机的时候 用双比列 控制液压机的压力和流量    流量控制起来非常的不准

网友H:
对液体来说,流量要控得准,,,

        俄觉得可根据阀前阀后的压力差大小,使点简单算法去控制阀的开度实现

                比如压差10kPa对应流量A,压差20KPa 对应流量B

                        中间部分虽不是线性关系,

                             但恒流在A、B之间,A、B对应的开度和相应驱动信号,都是明确的

                                     把这两个端点抓准,中间部分胡球整胡有理呢

对气体来说,情况要复杂的多 ,,尤其当需要考虑压缩系数的时候,那就得温度、压力、压差,,,查三个表格,,,才能给出得当的开度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液体来说,流量要控得准,,,        俄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