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el 变频器 0.75KW带0.4KW电机 烧电机

楼主(2013-05-12):
大家好啊 ! 我有台VFD007EL43的变频器带400W的电机 ,但老烧电机 。我想问下VFD007EL43    除了参数07-00电流调整以外还要那几个参数是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A:
电机参数设置: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 转数等参数根据实际电机铭牌输入的,各种保护功能打开,详细的按照说明书操作,不要盲目操作或者咨询厂家技术人员,最欢迎大家来工控网提问……

网友B:
主要是电机的参数组,VFD的好像是P50左右。另外的保护一般按照默认的设置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是电机电流过大,变频器应该有过流保护呀。把电机噪声的参数调整一下试试,电机噪声可以使电机线圈发热,但不知道你这款变频器是否有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参数设置:电压  电流 功率因数 转数等参数根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电机的参数组,VFD的好像是P50左右。另外的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电流过大,变频器应该有过流保护呀。把电机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