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通讯设置

楼主(2013-05-12):
富士变频器通过MODBUS通讯哪位做过?请指点一下需要设置哪些项目

网友A:
最常见的设置自然包括节点地址、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等的

网友B:
说明书只有这个介绍,供你参考

网友C:
你要说清楚就机型,否则根本无法回答,如早期的C1S,E11,G11都不支持Modbus……

网友D:
好象只有G1S支持MODBUS

楼主:
变频器型号是 FRN1 5G1S-4C  谢谢各位!

网友E:
S7-200 CPU226CN与富士G11/P11系列变频器的通信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3020254600003&page=1#lo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