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九十期---并联电容器在供电系统中的装设位置

楼主(2013-05-12):
        当供电系统的功率因素很低时,就要采取人工补偿法来提高功率因素,即并联电容器补偿法,请结合实际情况谈谈并联电容器在供电系统中的装设位置。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一般和总开关挨着。。。

网友B:
  采取人工并联电容器补偿法来提高功率因数,补偿方式有以下三种。

1.集中补偿

将电容器组集中装在变电站 35KV,10KV母线侧。优点是便于维护,能减少主变压器和输出电路的无功负荷。但有缺点,不能减少陪电网的无功负荷,降低线损的效果不如分组补偿。负荷变动大,变电站母线电压波动大,则要求电容器频繁切换操作,所以电容器利用率低。

2.分组补偿

将电容器组分组装在陪电线路上,或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或低压侧。优点是能补偿陪电网和变压器的无功损失,降低线损效好。缺点是分散安装,维护有困难。轻负荷时运行电压过高不能及时切除,对电容器运行不利。

3.个别补偿

将电容器直接安装在用电设备旁,如电动机旁。个别补偿可以减少低压配电线路的导线截面,减少有色金属的消耗,同时可以减少陪电变压器的容量。因而补偿效果好。缺点是国产电容器等级不多,不易配套,而且电动机经常起停,则附装在电器设备上的电容器的利用率不高。

网友C:
户外安装的电容器应尽量安装在台架上,台架底部距地面不应小于3m;

某变电站欲在10KV侧母线上设置集中补偿以减少电压波动。原来,电压峰谷差为18%,为符合电压变动不越过士5%的要求,需装多少集中补偿容量?已知该母线短路容量为40兆伏安。

因为欲减少的电压波动为8%=0.08,因此应设置集中补偿容量QBJ=0.008×40=3.2兆乏。

有时,按上列要求计算的集中补偿容量,超过该变电站的经改补偿容量。对于一般不重要的变电站可以放宽电压合格率的要求而减少集中补偿容量;如对电压要关严格,则只好降低补偿的经济效果或采用其他办法。

网友D:
1 高压集中补偿

      将电容器组集中装设在变配电所的6-10KV母线上。这种方式只能补偿6-10KV母线以前线路上的无功功率,母线后的线路无功功率得不到补偿,但这种补偿方式的初投资较少,便于集中运行维护,能对工厂高压侧的无功功率进行有效的无功补偿,满足工厂总功率因数的要求,这种方式在一些大中型工厂中应用普遍。

2 低压集中补偿

      将电容器组集中装设在车间变电所的低压母线上。这种补偿方式能保持变电所低压母线以前包括变压器及其前面的高压线路的无功功率。这种补偿方式能使变电所主变压器的视在功率减小,因此可以选较小容量的主变压器,比较经济。

      低压电容器柜一般可装设在低压配电室内,与低压配电屏并列装设。当电容器柜教多时,可单设一房间。

3 单独就地补偿

      单独就地补偿,也教个别补偿或分散补偿,是将并联电容器组装设在需进行无功补偿的各个用电设备旁边。这种补偿方式能补偿安装位置以前的所有高低压线路和变压器中的无功功率,补偿范围最大,补偿效果最好。但这种补偿方式总投资大,利用率低。

      在供电系统中实际上应综合应用各种补偿方式,已经济合理地达到总的无功补偿要求,使功率因数不低于规定值。

网友E:
高压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适用于频率50Hz,电压等级为6~35kV的三相交流电力系统,用于提高系统功率因数、滤除谐波、改善电网质量、降低变压器及线路损耗、提供输电线路的送电能力、充分发挥输变电设备的经济效益。适用于变电站集中补偿及用电设备的各种就地补偿。

1.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在同级电压母线上无供电线路和有供电线路时,可采用各分组回路直接接入母线,并经总回路接入变压器的接线方式。当同级电压母线上有供电线路,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可设置电容器专用母线的接线方式。

2.配电低压侧补偿,补偿内容包括配电自身无功损耗的补偿和负荷的无功需求。无功补偿安装在400V的进线端,称之为集中补偿,这样体现出来的功率因数较高。

3.馈线上的分散补偿。供电半径较大的时候需要分散补偿。在设备端并联无功补偿装备,也称就地补偿。

网友F:
   我们小工厂一般采取人工并联电容器补偿法来提高功率因数,滤除谐波、改善电网质量、降低变压器及线路损耗、提供输电线路的送电能力、充分发挥输变电设备的经济效益

网友G:
               单独就地补偿,也教个别补偿或分散补偿,是将并联电容器组装设在需进行无功补偿的各个用电设备旁边。这种补偿方式能补偿安装位置以前的所有高低压线路和变压器中的无功功率,补偿范围最大,补偿效果最好。但这种补偿方式总投资大,利用率低。高压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适用于频率50Hz,电压等级为6~35kV的三相交流电力系统,用于提高系统功率因数、滤除谐波、改善电网质量、降低变压器及线路损耗、提供输电线路的送电能力、充分发挥输变电设备的经济效益。站集中补偿及用电设备的各种就地补偿。

网友H:
并联电容器在工厂供电系统中装设位置有三种:

高压集中补偿是将高压电容器组集中装设于工厂配电室的6~10kV母线上,这种补偿效果较窄。

低压集中补偿是将低压电容器集中装设在车间配电室的低压母线上,这种补偿方式是补偿车间配电室低压母线上所需的无功功率,相对地比较经济。

单独就地补偿是将补偿电容器组装设在需要进行无功补偿的各个用电设备附近,这种补偿方式能够补偿用电设备所需的无功功率,补偿效果最好。

因此,选用何种补偿方式,应根据不同情况而定。

网友I:
高压补偿对我们没有意义,设计、安装都是国家电网的事。

低压补偿集中+分散能有很好的效果,多数企业都只有集中补偿。

集中+就地补偿,变电所按集中全补偿设计,自动功率因数控制;分散补偿有二种情况:车间配电室就地补偿和大容量设备单机就地补偿,按欠补偿设计,不加自动补偿控制。运行结果,当车间过补偿时,向变电所反送无功,变电所自动补偿控制切下相应容量的电容,保持总功率因数在控制点左右;车间欠补时,欠的部分由变电所补上。

这种方式对于远距离、大容量供电车间,节电效果明显,可减少供电线路电流20%左右(各用电情况不同),电缆发热量小。大容量用电设备就地补偿,可减少自动补偿控制的动作次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高压补偿对我们没有意义,设计、安装都是国家电网的事。低...

 高压集中补偿一般企业也相当普遍。

网友I:
兆伏安以上才考虑高压补偿,而且都不是用电户能自行设计、安装的,对我们有意义吗?这个工作我们涉及不到。

网友K:
并联电容器在工厂供电系统中装设位置基本上有三种方式,我们变电所就有这样的方式,如下:

1 . 高压集中补偿,是将高压电容器组集中装设于工厂配电室的6~10kV母线上,我们的变电所楼上就是这样,如图:

2 .低压集中补偿,将低压电容器集中装设在车间配电室的低压母线上。如图:

3.单独就地补偿,组装在电气设备附近,补偿效果最好,但我们工厂一般不选用。

并联电容器是一种专门用来改善功率因数的电力电容器。并联电容器具有安装简单、运行维护方便、有功损耗小以及组装灵活、扩建方便等优点,选用何种补偿方式,应根据不同工厂和设备情况而定,并不是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L:
       为了维护方便,有时将并联补偿电容器装在变电所或配电室6kV及以上高压母线进行集中补偿,实行集中补偿时,一般根据用电单位所需的总无功功率来确定电容器的容量,并由一组专用的开关控制设备进行控制。采用这种补偿方式,电容器的利用率较高,能减少电力系统和用户主变压器及供电线路的无功负载。为了保证运行安全,应将并联补偿电容器装在专用的电容器室内,并通电缆和开关将其与母线相连。

      对380V低压线路并联补偿电容进行试验表明,将其分散安装在环境合适的用电场所(如车间)或吸取无功功率的用电设备附近,可使供、配电线路上通过的无功功率减小,并可减少线路和变压器的能量损耗和电压损耗,从而能达到供、配电网路经济运行的目的。进行分散补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并联补偿电容器对电压的要求很严,随着网络电压的升高或降低,应将电容器及时手动或自动切断或接入,以防止由于电压过高而使电容器过载,造成内部元件击穿。

(2)应根据用电设备吸取无功功率的大小及时接通或断开电容器组。

(3)当吸收无功功率的用电设备停止工作时,若并联补偿电容器仍接在线路上运行,则会使无功功率倒送入网络中,因而相应地增加了线路上由无功带来的有功损耗,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当条件许可时,对低压并联电容器应采用自动调节装置,以控制其接入量。

网友M:
低压用角接,高压用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