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报警信息

楼主(2013-05-12):
请教个问题:海泰克人机报警信息是怎么跟PLC的地址对应的.比如:我用的是S7-200的PLC我在人机设定报警地址为VW254,那么当VW254=9时对应人机的报警信息是哪一条?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它是按位计算的,0位第一条,1位地二条,以此类推。9是1001,就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