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开机报警“uncompress error”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12):
谁是高手呀?请教一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我是做霍尼韦尔的,函数错误这个问题还真没怎么碰到。可能是你的调试的问题,里面的参数乱掉了

网友B:
软件安装前提:

(a)不能带网线安装,需拔掉网线然后安装;

(b)须按默认路径安装,不要修改;

(c)必须在管理员权限下安装,不能在用户权限下安装;

(d)安装前,暂时关闭杀毒软件及防火墙,安装完以后再打开。

其次:

    1、在桌面“MCGS模拟运行环境”上右击鼠标,选择“属性”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兼容性”标签页

    3、在兼容模式中,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Windows XP(Service Pack3)”。

4、点击“确认”后,重新运行模拟运行环境。

注:当独立运行模拟环境时,同样需要将模拟环境设置为兼容模式。

当从组态环境中进行模拟运行时,需要将组态环境也要设置为兼容模式,模拟环境可以不设置。

祝君好运!

网友C(2013-08-31):
我带网线安装的,一样可以用啊也没有设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