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各类装置的使用规划

楼主(2013-05-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编写梯形图的时候总感觉各类装置用的很混乱,就是除了外部输入和输出点是已经定好的以外,像辅助继电器M,中间继电器S,和一些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用气来经常不知道如何规划,用的稍微多一点就经常担心会不会用混了,一般小点的程序不用担心这些,但是也想请教一下大家在编写比较大的程序的时候对这些装置的使用是如何规划的,有没有比较使用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根据要求,确定使用哪些指令?次序是如何排列的!先静下心来在纸上比划一下,再输入到记事本中;然后打印出来,编程时使用。注意寄存器的占用情况,避免重复使用;否则很难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