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站监控立杆如何安装

楼主(2013-05-12):
本文主要探讨化工厂监控立杆安装注意事项以及安装要点。化工厂区域的监控立杆是比较考究的,不能随意安装。如果厂区内主干道,监控杆通常使用高度6米横臂 1 米来进行制作。 没有特殊情况所有监控杆预埋件混凝土为 C 监控杆 25 砼,所配监控杆钢筋符合国标及受风要求。其中水泥为 425 号普通硅酸盐水泥。混凝土的配比和最小水泥 用量应符合 GBJ204-83 的规定。

监控摄像机立杆六大注意事项:

1、监控杆是用于防爆监控摄像机安装的柱状支架道路监控通常使用高度6米横臂 1 米来进行制作。没 有特殊情监控杆况所有监控立杆预埋件混凝土为 C25 砼,所配钢筋符合国标及受风要求。其中水泥为 425 号普通硅酸盐水泥。混凝土的配比和最小水泥用量应符合 GBJ204-83 的规定;

2、监控杆必须有良好接地最好加引线导入地下(建议导电不走杆体),其接地电阻小于4欧;

3、预埋件地脚螺栓法兰盘以上的螺纹包扎良好以防损坏螺纹。监控杆根据预埋件安装图正确放置监控 立杆预埋件,保证支臂杆的伸出方向与行车道垂直(或按工程师要求)地脚螺栓作为主筋;

4、监控杆基础的混凝监控杆土浇注面平整度小于 5mm/m 尽量保持立杆预埋件水平。预埋件法兰盘低 出周围地面20~30 mm ,再用 C25 细石砼把加强肋盖住,以防止积水;

5、监控杆杆旁、控制箱旁、电缆拐弯处、电缆管直监控杆线长度超过 50 米时或两端电缆管不在同一 平面相距 100 mm 监控杆以上时,必须设置手孔井。手孔井的内围尺寸要求为 500(长)×500(宽)×600 (深)MM,用砾石铺层作为渗水用;手孔井四壁必须抹水泥沙浆。

6、控制箱由设备厂家根据所需容量配备,监控杆外壳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壁厚不小于1.2mm外表喷 室外塑粉并做好防水监控杆防盗及散热。

监控摄像机立杆安装三大要点:

 一、预埋基础的地笼应该固定,固定的同时确保钢筋宠的基础顶板平面水平方向,同事即用水平尺在基础顶板垂直两个方向测量距离,预埋时间观察其气泡必须居中;预埋件基础混凝土浇捣必须密实,禁止混凝土有空鼓;预埋时应该预留穿线空间,便于管子穿线和维修,在管路长度超过下列数值时,中间应加装接线盒或拉线盒,其位置应便于穿线 二、浇筑水泥时施工时要在预埋管口预先用塑料纸或其它材料封口好,以便以防止混凝土浇捣时混凝土漏入预埋管中的沙石,从而造成预埋管堵塞;基础浇捣后,混凝土必须要养护一段时间,以确保混凝土能达到一定的安装强度及坚固性。三:监控杆选型主要包括,L型杆,F型号,一般都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订做,加工!L型八角监控杆。

     化工厂区域内的监控属于比较特殊的安装场所,因此监控立杆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像在一些有危险爆炸性气体的环境和场所的监控立杆就要考虑其气密性和防护性能了。一般来说使用碳钢或者镀锌管材质立杆,线路对接要严实。监控立杆只能朝一个方向对交通情况、路面信息、人居安全进行摄像,而球机监控立杆可以360°方向旋转拍摄路面信息、交通情况,所以球机只需要在监控立杆支臂上安装一个即可,多个球机安装在同一个支臂上,显得多余,又增加了工艺和生产成本。如果安装的航程监控摄像机,第一种监控杆,主要使用在住宅小区、花园、厂区等路面信息不复杂,通车量较少的场所,宜留出30-50公分的支臂,短支臂上只安装一个枪机,这样能节约成本30%。例如交通道路,主辅路摄像的场所,安装2个枪机,使用圆管,横支臂80-100公分,如果安装3个以上的枪机,就用大尺寸的八角监控立杆,横支臂3米-12米均匀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