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老式的三菱PLC是否值得入手

楼主(2013-05-13):
有一大串,带了两个扩展.主要是学习.现在买了是否能联机编程?咨询下高手.http://hkbbs.leowood.net:88/forum_read.asp?id=14031217&page=1&ClassID=0

网友A:
算了吧。那个你估计只能用到主单元。后面的两个都是输入输出扩展单元。你用不上。上网买一个最低配置的就够你学习的了。也就几百。主要联系软件和PLC之间的联系、调试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