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 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2013-05-13):
CANOPEN 采用位置控制模式时需要注意什么?

我只设置了控制模式,目标位置,电子齿轮比,速度等参数,可是电机基本上不会运动。

而利用同样地方法,对电机采用速度或扭矩控制模式,电机可以完成运动控制功能 。

是不是对位置模式需要额外设定其他参数,或者在控制时有其他要求?

位置模式,采用用户脉冲单位即:1280000X(OD6093sub2/OD6093sub1)

 如果设置OD6093sub2=1,OD6093sub1=12800;

是不是当我们向驱动器发送100个脉冲,电机转一转?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给个回复。。

网友A:
要设置的东西比较多,控制比速度和力矩复杂一点而已。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的东西比较多,控制比速度和力矩复杂一点而已。应该...

..都需要设置什么呢,给的参考文件。也只是设置了目标位置,控制模式,速度,电子齿轮比,其他的就没有了啊。。

网友B:
CANOPEN是怎么个意思?谁给解个惑?

楼主:
一种控制协议~~跟modbus类似的。

网友A:
你要看伺服的CANopen手册,每个驱动器的CANopen协议有一点区别。大体一样。我可以给你看意大利的CANopen驱动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伺服的CANopen手册,每个驱动器的CANop...

我看的是台达官网提供的手册,还查找了,DS402子协议。感觉问题就出现在那个索引6040控制字上,我将6040设置为7F,则在每次上电后是可以运动的,但只能运动一次。之后就无法运动了,重新上电后又可以再动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您说的那个意大利CANOPEN 能否发给我下。我的邮箱:503866201@qq.com

网友A:
已经发了,6040有一个操作流程,你最好看一次台达的手册。7F可能是绝对值的位置。所以只能运动一次,你改一下位置值,可能就可以了,要你用增量的位置控制模式,可能就好了。

网友C(2017-12-11):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波比得。

网友D: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E(2018-04-15):
最近在搞KEBA+A2CANopen,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