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FC105量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5-13):
速度是8位的模入模块(4-20mA)检测的,最大值为1000,最小0;温度是12位的模入模块(0-10V)检测的,最大100,最小0。求转换的详细过程,最好将数字量的各个值也写出来

楼主:
分辨率和量程是有区别的,S7-300 PLC中最大为+27648

网友A:
就根据这个进行配置FC105的数据不就行了吗?

楼主:
以前受到8、12、13等这些分辨率的影响了,以为不同的分辨率经过A/D转换后所得到的最大数不同,FC105就是可以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