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MB91用RS485半双工通讯Work2自动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3):
急求。

目前RDA,SDA短接,RDB,SDB短接,FG接地。

WORK2中选CH2,作主站,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通讯速率9600都设置过了。

自动通讯选0500保持寄存器读取、

对方MODBUS软元件地址选0

但还是通讯不上,急问原因啊。

楼主:
求助,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设定出了问题?还是模块本身坏了。

网友A:
三菱的完全看不懂。。。等楼下的高人。。。

网友B:
485有两根线,你可以把两根线反接一下试试

网友C:
没有这么简单的,,还要在程序里面写通讯程序的吧。

网友D:
"无校验"......这是MODBUS吗?

“对方MODBUS软元件地址选0”..........应该先看看设备手册,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E:
1.診斷→系統監視監看PLC在各模塊的位置

2.可知QJ71MB91位置   例如是在插槽的第二塊。起始I/O位置是40。

3.在左方工程內的[智能功能模塊]按右鍵→添加新模塊

4.模塊類型→MODBUS(R)接口模塊

   模塊型號→QJ71MB91

   安裝插槽號→2

   指定起始XY地址→0040

   設定完後按確認

 5.配合表頭或設備的通訊協定 (兩者要一樣)

    例如:設定為19200.N.8.1RTU模式 允許寫入

    →設定完成後按確定離開

6.接下來進入[自動通信參數]設定

   依需求不同來調整參數

7.接下來進入[自動刷新]設定

   設定CH2讀取與寫入參數的儲存位置

   這裡設D50為PLC讀取位置

    D500為PLC寫入位置

8.主程式:

     X40

-----||-----------------(Y4C)

9.依設備或表頭通訊格式寫程式

网友F(2015-08-30):
还要写程序吗?通讯不是自动映射的吗?

网友G(2016-02-28):
主站地址一般是0,从站地址一般是1开始。是不是地址问题?

网友H:
 fdbg42h452h

网友I(2020-09-10):
引用 网友G:
主站地址一般是0,从站地址一般是1开始。是不是地址问题?



有该模块的中文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