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1pg定位模块最大定位距离?

楼主(2013-05-13):
我现在用单速定位模式,最大需要定位20米,BFM#3用的是复合单位(b0=0,b1=1)不知道怎么才能达到定位20米?

网友A:
发送脉冲数最大是32位二进制数据,至于行程与你的要求精度、丝杆导程、减速机减速比等有关。20米工作行程也不是特大,关键是你的要求定位精度以及减速比

楼主:
减速比是5,编码器是2500线的,驱动器是四倍频的,棍子直径120mm,不知道怎么个搞发,希望给个启发!

网友(2013-06-27):
最发一次转一圈所用脉冲,然后测一下走动实际位置就行了.

网友B:
楼上好办法,选择合适的精度配合电子齿轮应该没问题

网友C(2013-07-27):
四倍频驱动器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