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Soft 1.01.04编程软件如何设置人机站号

楼主(2013-05-13):
台达DOPSoft 1.01.04编程软件如何设置人机站号,站号栏数字不能改变

网友A:
默认值前的勾去掉就可以修改站号了。

楼主:
是通信站号吗?我怎么找不到啊

楼主:
人机通信站号如何设置?

网友B:
按住SYS键并进入“系统设置”,移到"HMI 站号"一项,按“向左”或“向右”修改;然后按确定即可。建议安装DOPSoft 1.01.10,即可找到B05S111!

楼主:
Screen Editor 2.00.23这个没有B05S111系列的人机啊!

网友C(2014-08-22):
怎么修改的?解决了吗

网友D:
站号的设置是不是和触摸屏的型号有关呢?DOP-B07的屏是不是不能做主站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