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5-13):
请问各位前辈,我通过RS指令接收一组13个字节ASCII格式的数据(例如数据为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 86 33),我把这些数据存放在D20-D32个寄存器中,我需要进行4-20ma的D/A输出,输出时需要TO 指令进行输出数据,可是TO指令只能输出一个D寄存器的数啊,我要怎么把这些数据用一个D寄存器表示啊

网友A:
将这些13个字节ASCII格式的数据一个一个提取出来换算成数值,再经过数学运算组成一个完整的数值赋值到一个寄存器里。例如ASCII格式的11 86 33先换算成数值格式的十一,八十六,三十三,再将11*10000+86*100+33=118633.把dmov 118633  d100.

网友B:
楼主 是要想达到1楼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这些13个字节ASCII格式的数据一个一个提取出来换...

 如果那么算3*10000000000这个数显示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要想达到1楼的意思吗?

 如果那么算3*10000000000这个数显示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