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精度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3-05-13):
精度一般标的是多少秒或分,是指的编码器转一整圈(360度)的误差还是与编码器转动角度无关的量?

如果是前者,那么转小于一圈,比如1度,那其精度是多少?如果转大于一圈,精度又是多少?

网友A:
看手表就知道了。一分钟一圈秒针跳60下,精度就是60.  如果有120个格秒针需要跳120下,那精度就是12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表就知道了。一分钟一圈秒针跳60下,精度就是60....

 那叫分辨率,与精度无直接关系。

网友B:
“是指的编码器转一整圈(360度)的误差还是与编码器转动角度无关的量?”

原则上是与转动角度无关的,是转任意角度最大的可能误差。

网友C:
樓主所提的兩者都是解析度的概念 前者PPR 轉一圈多少脈衝數 后者僅需換算轉一度所輸出脈 衝數 記得脈衝都是整數(沒有小數) 這可能才是樓主疑惑的地方 若你用的編碼器帶有原點訊號 是原點那還會有誤差嗎?

真正編碼器的精度 這個對樓主的應用 是沒有意義 機夠傳動的誤差 可能都比編碼器的誤差來的大

网友C:
此圖是笨鳥模擬激光干涉儀所量出的軸向多點位置誤差圖(此圖故意畫較離譜) 顯示機械安裝出現嚴重的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樓主所提的兩者都是解析度的概念 前者PPR 轉一圈多少...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的编码器转一整圈(360度)的误差还是与编码器转...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咨询了一下海德汉,得到同样的答复。为何与转动角度无关的原因却不甚了解,望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的编码器转一整圈(3...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与编码器的制作工艺有关吧。一般单圈的精度由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多圈的精度与机械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此圖是笨鳥模擬激光干涉儀所量出的軸向多點位置誤差圖(此...

请问这是 mehanical pitch 的误差吗?还是背隙?求指教。

网友G:
“编码器的精度”

1、编码器的精度,指的是编码器工艺制作时是否精度高;

2、例如1000刻线的编码器,1个人做的1000刻线是均匀的,另1个人做的1000刻线不均匀,那么这两个编码器的精度就不同;

3、举例说,当这两个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都是502时,由于刻线不均匀,实际角位移的度数是不同的,有差值!

网友G:
4、刻线均匀的编码器,反映的角度准确,刻线不均匀的编码器反应的角位移不准确;

5、但是,如果反馈脉冲是刻线1000的整数倍时,反映的角位移是相同的,没有差别;

6、如果反馈脉冲数不是刻线1000的整数倍时,反映的角位移就有差别,这个差别是多少秒或分;

网友G:
7、所以编码器的精度,对测量结果是有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大小是否可以忽略的问题!

网友G:
8、这里不能把编码器的精度,与运动控制的精度混为一谈,说精度时对象不同,一个指的是编码器制作工艺水平,一个是运动体的确切位移!

网友G:
9、这里不要把编码器的精度与编码器的解析度混为一谈,编码器的解析度指的是周刻线数,刻线数1000与刻线数2500不同,这是解析度不同;

网友H:
编码盘有精度和分辨率之说

1、编码盘的精度,往往指的是它的物理刻盘,编码盘不管是投射还是反射,都与刻线有关,刻线是物理存在的,比如在一张直径8cm的盘,一周被刻了多少条,这个是物理精度。因为盘的面积有限,受到加工工艺,电路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刻线。一般做到 80秒的物理精度就可以了。

2、分辨率,在物理精度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厂家还会进行电子细分,就是利用电子细分技术,再次细分这一个小格子,使得用户可以获得的读数值更精确。比如号称17bit,21bit等分辨率 10秒的,分辨率2秒的编码盘,他们都使用了电子细分技术,他们的实际刻线精度是没有 那么高精度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比如常用的尺子,最小刻线mm,实际mm后面还可以估读的,有经验的人,他估读的时候,比较准。而没有经验的人 估读的值就不准,但是有一点 mm是尺子天生可以测量的值 这个是准的,至于估读的 那就要看读数人的水准了。

对应编码盘而言,刻线就是他的最低精度,这个是不会错的,假如利用了细分技术,就要看厂家的水平了,水平高,它细分后的值依然可信,也就是说分辨率可以当做精度使用。

网友G:
10、这里不要把编码器的精度与编码器的分辨率混为一谈,编码器的分辨率指的是它能检测的最小角度,例如编码器的分辨率是360°/1000、360°/2500;

网友I:
编码器精度,其实我们常用1000脉冲AB相编码器,通过内部设置为2相4倍频,分辨率就变成了4000(如果是1相2倍频就是2000,1相1倍频就只有1000了)

网友G:
11、大家平时说话时说“编码器的精度”,其实你要仔细分析他说的是什么?是解析度、分辨率、还是编码器的制作工艺?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编码器精度,其实我们常用1000脉冲AB相编码器,通过...

 乖乖小笨熊说的“编码器精度”,仔细分析,他说的是编码器的解析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 2、分辨率,在物理精度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厂家还会进行电子细分,就是利用电子细分技术,再次细分这一个小格子,使得用户可以获得的读数值更精确。比如号称17bit,21bit等分辨率 10秒的,分辨率2秒的编码盘,他们都使用了电子细分技术,他们的实际刻线精度是没有 那么高精度的。

……

1、“电子细分”就等于将编码器检测反馈物理脉冲数扩大;

2、例如刻线1000的编码器,周检测反馈1000个物理脉冲,把这个读数扩大10倍,变成10000个脉冲;

网友G:
3、那么编码器每反馈1个脉冲,扩大10倍,变成10个脉冲数,请问扩大后的第1、2、3、…9个脉冲的位置在哪里?

4、编码器反馈1个脉冲时,才有扩大后的10个脉冲,你根本就看不到扩大后的第1、2、3、…9个脉冲及其位置,你只会看到第10个脉冲数及其位置;

5、或者这样说,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是1、2、3、……,10倍的电子细分后的脉冲数是10、20、30、……,你看不到细分后的:

1、2、3、…、9

11、12、13、…、19

21、22、23、…、29

……

网友G:
6、电子细分,是个骗人的数字,编码器的解析度还是1000,解析度还是1/1000,编码器的解析度不会是10倍的10000,分辨率不会是10倍的1/1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此圖是笨鳥模擬激光干涉儀所...

 抱歉應該把最下面的箭頭的橫線(理論位置) 放置在正反向的中間

這是位置誤差  也就是兩端極限之移動軸距 平分多等距 (實測位置) 理論位置與實測位置的 差量就是位置誤差量

與理論位置的垂直線 相交於正向與反向 兩交點的線段距離 就是那位置的間隙

此圖明顯的告之 絲桿安裝不同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G:
3、那么编码器每反馈1个脉冲,扩大10倍,变成10个脉...

 哈哈哈 我們業內講的是倍頻分割 或電子細分 只有你寫擴大 還是脈衝擴大

能不能請問你

如1mm(電伏寬)的脈衝 你擴大10倍 其結果是 A> 10mm寬的脈衝 B> 10個1mm的脈衝 C> 其他(最好繪圖說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們業內講的是倍頻分割 或電子細分 只有你寫擴大 還是脈衝擴大……

1、别“業內業內”的 ,你给“業內”丢尽了脸面;

2、编码器的周物理刻线数1000,电子细分后变成了10000、100000、……;

3、你说说是你说的A、B、C里的那一个?

网友C:
怎麼 不敢說你的脈衝擴大10倍的答案是什麼 要是知道 我幹嘛還"請"問你?

你若講不出來 那再問你

 "编码器反馈1个脉冲时,才有扩大后的10个脉冲,你根本就看不到扩大后的第1、2、3、…9个脉冲及其位置,你只会看到第10个脉冲数及其位置;

為何看不到123---9的脈衝數 那看不到的原因又是什麼  A> 根本沒擴大 B 計數器無法計數 C 其他(說明理由)

業內對我的期望 是幫他們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 不用替我擔心

网友G:
不想和你讨论这个,你真的很无知!

网友G:
1、如果给你只有米刻线的尺子,你测量长度时,读数是1米、2米、3米、……;

2、这时你把读数扩大10倍,变成10分米、20分米、30分米、……;

3、请问:1分米、2分米、3分米、…、9分米

                   11分米、12分米、13分米、…、19分米

                    21分米、22分米、23分米、…、29分米

的长度你能看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想和你讨论这个,你真的很无知!

我問你的問題 你怎麼不敢回答 因為你知到笨鳥的專業能力很強 答與不答真是兩難 所以你選擇躲避 甚至轉移話題 再來就用罵的 最不負責說法 混淆視聽 最後施出賴皮手段不和我討論

換個新招 我接太多次 你這賴皮招數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如果给你只有米刻线的尺子,你测量长度时,读数是1米...

 呵呵 你的答案是A>10mm脈衝   那另一個答案就是B 計數器無法計數

网友C:
A>計數器能計數 正因觸發脈衝的上升沿(一般脈衝電壓大於2.5V  編碼器就可正常工作)  1mm脈衝 與10mm脈衝 都只有一個上升沿 只能算一個脈衝 其實只要將速度放慢10倍 就可得到 10mm伏寬的脈衝 所以絕對不是老劉所講的電子細分 倍頻的做法

B> 將1mm脈衝"擴大"成10個1mm的脈衝 那不就有10個上升沿 那就奇怪 不是有10個刻度 怎麼看不到? 那只有一種可能 眼睛瞎了

BB> 我們知道方波可4倍頻 那你這10倍擴大的原理 又是什麼

呵呵 老劉 算你聰明 不敢討論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刘岩利 的回复...

单圈和多圈的精度为何有差别,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顺便吐槽一下:出差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么多回帖,算是抛砖引玉了,谢谢各位。

可是,针对本帖问题回复的,似乎只有版主和灰狼...

关于精度和分辨率的区别的讨论,不是我要求教的,何况上面诸位也已经阐述了很多,我看就不要继续这个了吧。

欢迎深入讨论编码器精度的本质问题,谢谢!

网友J(2016-03-24):
谢谢楼主,能学习不少,提高中。。。

网友K(2016-08-07):
编码器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不大,仅有的一丢丢关系是:

当精度足够的时候,通过电子细分手段提高分辨率,可以有效的用足精度,更好地应用于位置环检测。

当细分分辨率超越精度,所得到的数据一般用于速度环控制。

网友L(2016-10-22):
估计是很多人没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的问题。

我们公司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苏州百思控)讲过这两个概念的差异。

通俗的讲,一般分辨率的值是小于精度值,分辨率意味着理论上的这个编码器的“精度”,例如某个编码器的圆盘上分布有2500线的刻度,那么理论上每个刻度就是360/2500的度数值,这个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当然驱动器上一般都是有4倍频,属于电子细分的处理技术了)。

那么精度呢?也就是这2500个刻线,是不是均匀分布的问题了,现代的加工技术达不到完全的没有误差,所以有可能刻线间的值就变成了360/2500±p了。那这个就是精度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