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室有何要求

楼主(2013-05-13):
高压变频室需要单独建一房间,对房间有何具体要求,例如:对墙体材料及厚度,房顶材料及厚度,控制室内要求及控制温度(空调功率)、消防安全等,哪位高手知道请赐教,多谢!

网友A:
你提出高压变频柜需要的环境要求就行了。

必须配备空调:温度控制在XXXX范围之内。有消防措施。门向外开,值班室不能设在高压室。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高压变频柜需要的环境要求就行了。必须配备空调:温...

谢谢!我们是交钥匙工程,是要外包的,我们老板想知道搭建房屋的大概价格,所以需要知道所需材料,他怕承建方要价太高。

网友B:
主要是环境温度和灰尘防止结露,高压变频内部是电子模块,对温度及灰尘沾污比较敏感,一般需通风良好,配空调,柜内风扇须有过滤层外排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环境温度和灰尘防止结露,高压变频内部是电子模块,...

谢谢,室外环境很脏,所以房间密闭性应该要求高些。

网友(2015-07-29):
加装空调控制温度,电气室密封,不能有灰尘进入。如果加装风道就比较复杂,需要注意进风和出风,否则风冷变频器可能会有风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