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

楼主(2013-05-13):
各位大虾:

请教:1.2A  2ms脉宽的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开关信号作为PLC的输入(注:PLC没有高速脉冲输入)?

网友A:
弄个晶体管放大一下呗。。。

网友B:
楼主:你这1.2A表示的是电流,就是说你是想将1.2A  2ms脉宽的电流脉冲信号变为PLC普通输入口能识别的开关信号。要做到这一点,要求:

   1、该电流脉冲是单脉冲或频率低于100HZ以下的脉冲串。

   2、如满足1的要求,还必须先将这电流脉冲转换为电压脉冲,即可用一电阻让该电流脉冲流过,将在电阻二端形成电压脉冲,即变电流脉冲为电压脉冲。其电压脉冲幅度不仅取决电阻值的大小,也取决于你的电流脉冲源输出所容许的最大电压值。如电流源容许最大输出电压为≤15V,,则可取R=10欧,电流脉冲流过R,将在R二端形成的电压脉冲,其幅度=12V。

  3、再将2中变换为12V幅度2mS脉宽的电压脉冲变换为幅度=24V、脉宽=6mS的电压脉冲去接PLC的输入口,PLC才可识别该信号。这种变换要通过硬件电路来完成。

     下面给你出个电路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大哥,非常详细!小弟愚昧,如果我的PLC有高速脉冲输入口,请教该如何做比较简单?

网友B:
回3楼:如你的PLC有高速脉冲输入口,就可用电阻将电流脉冲转换为电压脉冲,分二种情况:

    1、如转换的电压脉冲幅度能=24V,可将20欧电阻直接并接于PLC的高速输入口与公共地COM之间,这样当电流脉冲出现时,将在输入口产生24V幅度的电压脉冲,该电压脉冲使输入口产生注入电流,使其输入状态由0变1。见下图一。

   2、如转换的电压脉冲幅度<<24V,可采用一光耦器件进行变换,见下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