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料厂控制柜怎么设计

楼主(2013-05-13):
有从事过石料厂控制系统安装的朋友吗?我朋友开一个石料厂,总功率400KW,4台破碎机和7条皮带机,高压及低压配电系统已安装完毕。低压配电屏离操作台有200米远,现在设计低压起动柜,准备用软启动,现场有一个操作室,准备把起动柜放在破碎机旁边,操作台(所有起停按钮)放在操作室集中控制。这样合理吗?希望有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师父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破碎机功率多大?有必要用软启吗?

楼主:
破碎机132KW240A  55KW110A  其余37KW  皮带7.5KW

楼主:
另外那位大师有石料厂整套电气原理图?谢谢

楼主:
邮箱1902179106@qq.com

网友B:
不太好。软启得通风散热,现场环境粉尘太多。做好散热的情况下把启动柜密封好是关键。

现场操作可以做成远程操作箱,这个没问题。

网友C:
破碎机各配一台软起动,设计成两地控制,在低压配电屏就近安装,输出单独接至负载。操作台可以在破碎机跟前安装,并设计急停装置。皮带机可以用铜线做电源,在操作台跟前设计个7路皮带正转控制箱,按钮线直接引至操作台。

如需更详细图纸和配置方法,可QQ386321571或lxzizhong@163.com邮箱联系

网友C:
仅供参考,如果可行,需详细计算各线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