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LD系列智能电磁流量计

楼主(2013-05-13):
   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构成。电磁流量计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用来测量电导率大于5μS/cm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是一种测量导电介质体积流量的感应式仪表。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除可测量一般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外,还可用于测量强酸强碱等强腐蚀液体和泥浆、矿浆、纸浆等均匀的液固两相悬浮液体的体积流量。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轻纺、造纸、环保、食品等工业部门及市政管理,水利建设、河流疏浚、污水处理等领域的流量计量。
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工作原理
    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如下图电磁流量计工作原理所示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沿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B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U E正比于磁通量密度B,测量管内径d与平均流速v的乘积。U E(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将感应电势U E作为流量信号,传送到转换器,经放大,变换滤波用一系列的数字处理后,用带背光的点阵式液晶显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 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有4~20mA输出,报警输出及频率输出,并设有RS-485等通讯接口,并支持HART和MODBUS协议,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当导电液体沿测量管轴线运动时,导电液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此感应电势由两个检测电极检出,数值大小与流量成正比例,其值为:

 U E =KBVD
    式中:
    U E-感应电势,单位: V(伏特);
    K-与磁场分布及轴向长度有关的系数;
    B-磁感应强度,单位:T;
    V-导电液体平均流速,单位:m/s;
    D-电极间距(测量管内直径),单位:mm;
    由U E =KBVD可知,k, d为常数,由于励磁电流是恒流的,故B也是常数,被测流量体介质的温度、密度、压力、电导率、液固两两相流体介质的液固成分比等参数不会影响测量结果。体积流量QV与感应电势U E成正比,即流速感应的感应电势U E与体积QV成线性

关系。因此,只要测量出感应电势 U E就可确定流量QV。导电性液体以速度V流过垂直于流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液体的流动在测量电极上感应出一个与平均流速成正比的感应电势 U E,流体的流速v与管道截面积(πD²)/4的乘积即为通过管道的体积流量QV,可得

QV= πDU E /4KB

式中: QV—被测量介质的体积流量计,单位:m³/h;

       U E—感应电压,单位:V(伏特)。

    至于流动状态只要符合轴对称流动(如层流或者紊流)就不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因此说电磁流量计是一中真正的体积流量计。对于制造商和用户来说,只要用普通的水实际标定后就可以测量其他任何导电流体介质的体积流量,而不需要任何修正。这是电磁流量计的一突出优点,是其他任何流量计所没有的。测量管内无活动及阻流部件,因此几乎没有压力损失,并且有分高的可靠性。

BR-LD系列电磁流量计的优点

●测量结果与流速分布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等物理参数的影响,线性测量原理能实现高精确度测量;

●测量管内无可动部件、无阻流件,压损小,直管段要求低;

●公称通径DN10-DN3200覆盖范围宽,衬里和电极有多种选择,能满足测量多种导电流体的要求;(见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