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安川变频器A1000,装上生SC报警,无法消除报警

楼主(2013-05-13):
新的安川变频器A1000,装上生SC报警,无法消除报警,检查电机不接地,阻值相等。换了一台新的同型号的变频器,工作不到二小时,又发生了SC报警。检查电机不接地,阻值相等。郁闷!!!!!!!!!

问题出现在那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上说: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按照手册上的说法,SC故障说明输出短路或IGBT 故障,检出输出短路、接地短路或IGBT 故障。我感觉既然连续的坏了两台变频器,那么外部出现问题的原因比较大。而且你是运行两个小时才发生新的变频器损坏,那么感觉现场是否有输出线路绝缘破损或者对地短路的现象。

如果用这两台变频器拖动其它电机怎么样?是不是仍然出现SC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