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变频器各个参数的概念和作用 求师傅帮助

楼主(2013-05-13):
  初学变频器感觉对变频器的各个概念以及作用很模糊,请各前辈师傅有资料的给我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提问题太大了,几乎可以说一个参数就牵涉到一门科目,无法回答。

网友B:
变频器原理基本上都是相通的,选择身边的其中一款型号,对照说明书演练,就OK了。

网友C:
二楼说的对,你只要学会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其他的品牌的你就参照说明书也会用的,所有的变频器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D: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参数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按二楼所说选中一种型号搞明白就可以。

网友E:
搞一本任意厂家的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看看就懂了,电子版本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原理基本上都是相通的,选择身边的其中一款型号,对...

先谢谢各位师傅,说明书我有很多,但问题是不明白书上说的意思,比如“基本频率”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