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两个手机内存卡,不知道为什么?求指点!

楼主(2013-05-13):
坏了两个手机内存卡,不知道为什么?求指点!

网友A:
一般不会坏吧,除非读卡器坏了。

你用别的读卡器格式化一下。

网友B:
格式化之后看看,不过在使用的时候,应该先退出,再拔掉数据线,正确使用要好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C:
买到扩容卡了吧!!!!!!!!!!!!!

网友D:
卡槽有问题吧,容易损伤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槽有问题吧,容易损伤卡

 不是卡槽的问题啊。

网友E:
很可能是卡质量的问题。

网友F:
   买个好点的质量的 SD 卡一 般不会坏吧,不要随便格式化手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