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报F7040故障

楼主(2013-05-13):
控制器报F7040故障,不知如何处理,请大师帮忙

网友A:
估计是安全接口卡内的参数不对, 或控制单元坏了, 上海齐浩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B(2017-04-05):
我有一块新卡,从另外一块有点区别的卡里拷了参数进去后就报F7040,说明书上这样说的:执行P-0-3204同步并保存SI参数指令,执行指令S-0-0099等,但是这些指令是怎么执行的,具体怎么操作的在软件里,请哪位高手 指点下

网友C(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用希望可以学习

网友E:
这些指令需要在线查看参数,修改参数最后2位00到11

网友F(2020-01-03):
楼主,你好!你这个问题后面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F:
今天进入 Drive-Integrated Safety Technology 进行安全参数同步,之后F7040不再出现。但是却出现了F4034报警,而且之前正常的驱动也一样出现这个报警……

今天发现是电源模块HMV X3与X14之间的空开F2跳开了。

网友G(2020-04-10):
一个积分难倒无尽胡英雄,一份迷药迷倒无数铁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