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反转怎么办?

楼主(2013-05-13):
  装有反向开关的异步电动机,有时将开关扳向“反转”位置,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不变,也即此时反向开关失灵。遇到这种情况,应首先检查开关的接线是否正确和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未发现故障,应进一步检查电动机是否缺相,特别是空载或轻载电动机,缺项运行与正常运行很难区别。

  为什么电动机缺相运行就不能反转?这是因为,电动机的换向开关是通过改变电源相序,以改变旋转磁场方向而使电动机反转的。如果运行中的电动机某相的熔体熔断,则该电动机便变为单相电动机,此时即使改变电源相序,其旋转磁场方向仍然不变,因此电动机也就不能反转。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反转开时有线或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B:
见过小功率电机有此现象者。

网友C:
加了负载就感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