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阻性负载如果断了一相对其它两相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3-05-13):
但位一台热水器是380v角接,加热器单根是5kw三根为一组共5组,经常坏温控器,维修时发现加热器总是有断的,问三相负载如果断了一根另两根电流变化,如果断了两根另一根电流。

网友A:
会有影响的。某一相断,三相的线电流都会变化,先计算出每相电脑。再根据向量关系计算出每相电流

网友A:
5kw三根为一组共5组,应该是15根5KW的并联,那一相就是75KW,每根电阻就是28.9欧姆,那三想平衡时就是线电流为341.6A,如果一相断一根,那电流为341.6/330.3/330.3 A。如果是一相断二根,就341.6/319.1/319.1A/,如果是一相断一根,另一相断二根,第三相不变。那330.3/307.5/319.1

网友B:
角形不影响的!加热慢而已!星形不行 哪相负荷小哪相电压高!

网友C:
角形不影响的!加热慢而已.。.

网友D:
阻性没影响  △ 三点输进电源  你看看断那一边都不影响其他工作组 至于 3楼说星形 你说的是串联吧  !

网友E:
断一相负载,对另外的两相负载有什么影响呢?看看接线图就知道了!

角接其实是并接在电源上的,没什么影响,影响到的只能是电源输出电流。

但是星接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是三根电阻丝连接成星形,断一根,另外的两根就相当于并接于两相电源上,额定电压220变成380/2=190了,你们说有影响么?

如果是多根并联然后再星接的话,影响也很大,听说过星点漂移吧? 原因就是三相不平衡导致的,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负载小的一相就会电压升高,会导致电流增加,直至烧坏。

各位还是多看看基础知识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