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怎么设计调试和学习?

楼主(2013-05-13):
一直想发一个这样的帖子,记录一下我学习的过程,在求教的同时,希望能让其他工程师也得到些帮助吧。

同时,从一个最低层初学者来提出由浅到深的问题吧,没准一直是浅的

背景:部门领导突然让我熟悉一下西门子802D系统,准备做一台数控类的机床。具体产品,自然不方便透露。

本人:曾经有过数控机床的经历,不过有四五年前了,可惜当时始终未接触过西门子数控。现在为搞设计的电气工程师。

实施:机床为龙门式,X轴双驱动,Y轴,同时Z轴带抱闸,没有主轴。

下面开始进行了。

希望,高手们指教。

同时,不希望得到的回复:复制过来一大篇文章(因为我也可以下载到),或者说些“你该好好学习”等类别的空话。

对于所有即将帮助和支持我的人。本人在此先拜谢了!

我争取把我每天的疑问,和自我解答,还有进展都写下来。

楼主:
马上自己顶一下:刚开始进行就算出师不利。

据官方供应商解释,802不销售了,6月份停止销售,现在主推828D系列了,因此,马上和领导汇报,转移方向。

其实啊,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呢!

楼主:
疑惑一:

天啊!都有啥配置啊?咋组合啊?

楼主:
突然方向调整,上马一个项目使用的是FAGOR-8070OL数控系统,设备形式其他的一样。

本人准备两个同时考虑,在现行项目为主的基础上。

个人总结的西门子数控配置情况。NC数控包含:一、NC数控系统(PPU260);机床控制面板(MCP);三、输入输出模块(PP72/48D PN);手持单元。驱动器包含:五、驱动器,电源;六、电机;七、电抗器;八、电源接口模块;其余部分包含:九、DRIVE-CLiQ集线器(DMC20);十、Profinet连接电缆;十一、电机电缆;十二、信号电缆(应该是对电机的);十三、软件(编程PLC用的);十四、PC机(自购,用于调试,为凑数写上得);十五、光栅尺。

这些型号具体的含义参数,还没去进一步深入了解呢。

配置是否合理,可恶的官方销售始终未再次与我联系。内心抗议并投诉一下吧,谁让我目前没买他得呢?

网友A:
可惜你没有决定权,要不然对销售说一声,MLGB西门子我不用了,我要用国产的,支持国产,支持民族工业

网友B:
想这样的设备  我们做的多了   龙门架是双驱  用的是安川伺服      系统用台湾新代的,   很简单 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PLC都是系统厂家给编好了    马口文件时也             参数就舍 电机齿轮比  一圈走多少   展厅就一台自动换刀的  整天摆能    没意思               驱动器调参数时注意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C:
看样子是动柱设计啊!

楼主:
之前设计电气原理图来着,现在总结的系统结构如图:

现在困扰我,而且要等待过些日子采购到位后才能解决的是,X轴双驱动该怎么弄?得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
现在新开发的设备上,我很想知道FAGOR与西门子数控的对比,看这个领域是否适合。

TO:tanic1985,我真有心给西门子北京总部发邮件抗议了,但想想也就算了。真一个月没搭理过我了。

TO:sixinsihai,系统是不能改了,配套的PLC我想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自己学会怎么编,好像FAGOR和主流的梯形图不一样。马口文件是指什么?

TO:caoyuanlang110,什么动柱设计?啥意思?请教了。

谢谢诸位回复。

楼主(2013-06-13):
新的问题出现了,一、我们这个对机械精度的补偿,如果是空间方面立体的误差,该怎么办?我个人首先的愚见是,每个轴都单独补偿了,是不是能保证空间定位的精度?

二,龙门式机床,同步轴X轴,使用回零点时,从动轴怎么办?如何达到同步效果?

三、我们的编码器和光栅尺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值的。

第三个问题及两者区别,我下期解答!

网友D:
可以用一下台达asda-m系列的伺服完全可以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E(2014-06-02):
同步轴可以在plc里自己设定,不麻烦。

网友F:
“新的问题出现了”

一、我们这个对机械精度的补偿,如果是空间方面立体的误差,该怎么办?我个人首先的愚见是,每个轴都单独补偿了,是不是能保证空间定位的精度?

  (现在802D不销售了,可以使用802Dsl,现在主推828D系列了,但是828D好像不能进行双向补偿,只能用螺补,如果要求的重定位精度高就不好办,如使用840Dsl就能做到。如使用828D,首先,机械传动精度要好,并使用光栅尺检测达到全部环,调整反向间隙参数,消除反向间隙,这样重定位精度高就好一些。双向补偿可以单轴自己补自己,也可双轴之间互相补偿,这样定位精度就比较高)

二,龙门式机床,同步轴X轴,使用回零点时,从动轴怎么办?如何达到同步效果?

  (主从动轴的关系应该在参数中分,在PLC程序中写,让x1和x2同时动作,既然是同步轴,移动时要达到同步一起移动效果,主动轴回到零点就可。安装时,先不安装其移动部件,在半闭环的状态下,调试好X1和X2轴的同步移动效果后,再安装好两个移动部件的同步一致,才能将传动与移动部件连接。此轴最好使用绝对值测量,否则每次开机都要回零点是比较麻烦的。不知你使用的此轴是龙门框架移动还是龙门横梁移动)

三、我们的编码器和光栅尺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值的。

  (增量的每次上电开机每个轴都要执行回零。而绝对的只需首次上电时回零,以后就不用执行回零)

   拙见,希望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这样的设备  我们做的多了   龙门架是双驱  用的...

你们公司在哪,我对数控很感兴趣,我知道现在用新代系统的好像很少哎

网友G(2014-12-02):
引用 网友F:
“新的问题出现了”一、我们这个对机械精度的补偿,如果是...

如果系统允许设置某轴为另一轴的从动轴,那么NC会同步发送移动指令,不建议使用PLC做同步控制,效果不好。

网友H(2016-01-08):
看不到图啊,,,,,

网友I(2016-03-09):
楼主的这个模式,思维很好,很赞,我也跟着楼主学习了,楼主加油,多发点学习心得,分享给大家,辛苦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