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触屏只有PLC,可以在电脑上仿真试PLC吗?

楼主(2013-05-14):
   人机是刚学,自已买了台台达的PLC,想在电脑上编人机界面的程序,直接在电脑上试PLC,不知道能不能?如果可以要另外加线吗,我现在只有一根台达的PLC编程线。先谢过各位老大。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屏的软件有没有模拟功能,有的话可以对屏进行仿真, 电脑替代屏, 用屏的程序跟PLC通讯是不行的.

网友B:
PLC一般都有自己的仿真软件,可以单独进行PLC程序的仿真;如果你想用触摸屏模拟软件和实际PLC进行仿真,估计不行;

以前做过欧姆龙的PLC和触摸屏可以都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的;

网友C:
基本上都是各自在电脑上仿真,没听说过实物和电脑的软件仿真。

网友D:
大多数触摸屏都有在线模拟和离线模拟,让PLC和电脑主机连接,一般为232端口,再让PLC通电,下载PLC程序,触摸屏编辑软件选择在线模拟,选择好电脑对应端口,波特率等,给电脑主机加上扬声器,然后就可以用电脑模拟的触摸屏和真实的PLC主机通讯了,切记232端口不能带电插拔。

网友E:
很多组态软件都能模拟-----没触屏只有PLC,可以在电脑上仿真试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多组态软件都能模拟-----没触屏只有PLC,可以在...

网友G:
我用海泰克的触摸屏选择“在线模拟”,完全可以跟实际的PLC联机(PLC就是编程线连接在电脑串口)

网友H:
  没用过台达的HMI 及软件 ,一过很多屏的组态软件都有 SIM 在线仿真运行功能,用 PG 与 PLC 正确连接 就能实时控制运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很多组态软件都能模拟-----没触屏只有PLC,可以在...

在线模拟有时间限制!否则都不买屏了!有的屏比电脑还贵

网友J:
你可以上官网下载WplSoft 2.33,然后编译通过你的程序;再启动“仿真器”、"下载PLC"、“运行PLC”、“监控梯形图”。另外台达人机自带“在线模拟”,但使用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师付,我试试看。

网友K:
楼上几位误解了,台达的可以做到楼主说的要求。联机的话点在线模拟就行了。跟在屏上操作一样。

网友L(2016-10-04):
只要电脑里有PLC编程软件再加一根配套的编程电缆就行了。用编程电缆把电脑和PLC进行连接,然后打开软件试着读PLC,只要读出PLC,说明通讯已经连接上了。接着只要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就可以用编程软件进行调试PLC的输出点了。

网友M:
不是有昆仑通态的模拟环境吗?你可以试试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