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这种电机接线方式》》》》》电机论坛人太少,发这儿来没问题吧……

楼主(2013-05-14):
公司一个小项目,电气方面就有个升降门控制。升降电机是机械工程师选的型,结果选了个带控制手柄的,电气方面本来的思路是自动化控制,所以自己在现场就把手柄包括里面的一组三个接触器都拆了,剩下六根线(电机跟电气控制部分不在一起,电机看不到,只有伸出来的六根线),按三角形接起来,临时线送了下电,正反转都ok,就直接接上了。
结果我们自己接线盒里空开,接触器都接好后,一试却不行,空载状态下电机转个6、7秒钟空开就跳闸。电机是1kw的,空开是4A的,没办法各种方法各种试,就是不行。最后翻出了升降电机厂家带的手册,找到原理图,按其接好就ok了。但是这种接线方式自己始终看不懂,求解释

见过吗见过吗?见过的告诉下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是好事情

楼主:
按他们图纸接线的话就是6根线用4根,其他2根晾起来不用,按这个思路接好线

正反转啥的都正常

网友A:
KM2,KM3是电机正反转;

KM4是快速变换方向吧;比如上升时候,KM4吸合就迅速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M2,KM3是电机正反转;KM4是快速变换方向吧;比...

 我认为KM4是能耗制动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M2,KM3是电机正反转;KM4是快速变换方向吧;比...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应该是双速电机KM4控制速度!1U 1V 1W1进火慢速!1U2 1V2 1W2进火快速!双速电机接成普通三角形肯定跳空开!

网友E:
KM2,KM3是改变电机相序的,正反控制吧!至于KM4接入或断开电机定子和转子,速度控制的。

网友F:
主回路电机象绕线式转子电机,看图分不清电机类型看不出个所以然,或将控制图传上来,或电机铭牌。再解释!

楼主:
总图,可能会不太清晰

楼主:
图太小,看不清放大后糊了。链接地址连不上。控制图另外上传。

网友G:
双速电机  KM4闭合时为高速  KM2KM3只管正反。

网友H(2013-06-13):
这是双速电机接线图  KM4闭合时为高速  KM2KM3是正反转。你以前的接法肯定会引起电流过大。

网友I(2014-02-05):
KM4是一个上下行程机械开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M2,KM3是电机...

我ye也认为KM4为保护制动

网友K:
你太有才了,6根线都接上去了?其实这不是三角型接法,这种电机是双速电机,通电后导致两种速度都在运行,一个快一个慢,导致快和慢在打架,电流急剧上升。就出问题了!

网友L(2014-03-24):
学习了  ,虽然不懂  ,只看得懂一半

网友M(2014-05-10):
你没有弄明白该电机类型和正确接线方法呀

网友N:
问题在于电机的双速形式…… 这种双速接法真没见过。

网友G(2014-06-18):
双速电机  接线错误 会感觉电机没劲  所以会过载跳闸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M2,KM3是电机...

我比较同意3楼的说法,动力制动。升降门一般都是恒速的。

电机默认三相通电转子,当门的运动到上下死点用行程开关接通KM4,通电定子产生反向磁力制动。

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