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7-300的ET200M分布式IO系统,DP电缆突然断掉的情况???

楼主(2013-05-14):
请教一个S7-300的ET200M分布式IO系统,DP电缆突然断掉的情况???

现在打算用S7-315-2DP与 IM153-1模块通过DP电缆组成ET200M 分布式IO系统。

有个疑问:如果运行中,DP电缆突然断掉了,那么IM153-1的远程IO模块那边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是一直保持断开前的IO状态,还是全部IO复位??

??????

楼主:
如同的情况,呵呵。。。。。。。。。。。。。。。

????????????????

网友A:
通讯总线中断IM153-1BF指示灯会亮报故障,I/O模块状态复位。

楼主:
如果DP电缆断了5秒,然后又接通了呢? 这时的CPU 和 远程IO又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B:
状态复位了,而且CPU也报故障了

楼主:
如果电缆重新接通,故障会自动消除吗???

网友C:
1,  请教一个S7-300的ET200M分布式IO系统,DP电缆突然断掉的情况???

  通讯总线中断 ,PLC报故障,I/O模块状态复位初始状态。

2,如果DP电缆断了5秒,然后又接通了呢? 这时的CPU 和 远程IO又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当 DP 断时,只要在 CPU 扫描时间内就会报警停机,远程I/O也是到初始状态

3,如果电缆重新接通,故障会自动消除吗??

  故障不会自动消除,除非你的 PLC 做故障时自动复位,但有些系统故障时无法复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佬,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D:
阿水回答的好专业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