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电机一上使能就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4):
台达AB系列电机一上使能就转,怎么回事?

网友A:
接线问题,或者是定义问题,电机要提供servo-on信号,才能上电抱紧的,估计你是没接servo-on端子信号

网友B(2013-08-16):
UVW接线错误没对应

可能

网友C:
1字头的参数值才是常开点。例如0x101。就是指这个输入点通电的时候才on。断电的时候off。

你是不是指输入了0x001啊?所以不通电都on了。

网友D:
怎么个转法:是爆冲飞车,还是慢慢的转?控制模式是什么?

速度模式下是有可能出现0漂的,可以用模拟量输入补偿或重新调整模拟量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