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指令PLSF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教下可变频率的形式产生连续脉冲PLSF中操作数D2的意思一直不太明白,例如Y2输出什么意思?

网友A:
看起来是三菱的吧

楼主:
不啊,信捷的啊。。。。

网友B:
D0  脉冲频率  Y0脉冲 Y2方向就这么简单

网友C(2013-06-17):
脉冲的正负影响到方向信号Y2的状态,会使Y2    ON或者OFF

从而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

Y0接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输入端,

Y2接步进电机的方向信号输入端。

网友D:
都是三菱的复制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是三菱的复制品。。。

 你了解信捷产品么?Y2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