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误区不可进入

楼主(2013-05-14):
   当电动机出现扫膛故障时,切不可采取将转子外圆车小的方法来排除。因为扫膛一般是由于轴承磨损,转子下沉或机轴的挠度过大使转子偏心所致。如果简单地将转子外圆车下,会增大定、转子之间的气隙,使励磁电流增加,从而造成电动机的运行性能恶化,效率和功率因数降低。

   正确的做法是认真检查电动机的轴承和机轴等部件,用塞尺测量定、转子之间的间隙,测量时可用手慢慢拨动转子,观察不同角度时的间隙变化情况。如果在任何角度下总是下部间隙过小,则表明轴承磨损严重,应更换轴承;如果总是在某一角度时间间隙过小,则说明机轴向该方向弯曲,应予以矫直或换上新轴。

网友A:
小功率的矫直,大功率的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