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是哪些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3-05-14):
 我们有时会遇到漏电保护器刚投入运行就动作跳闸的状况,大家说说一般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N多……

刚运行就跳,可能是供电电缆过长,电缆的电容效应导致;还有可能是后面的元件有EMC模块,一般EMC模块都会有各相的对地电容,刚上电会有个比较大的对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