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出现共振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14):
电机为145kw,用ABB变频器驱动电机,在未连接联轴器时进行测试:速度在0-42Hz时,振动正常为0.5mm/s;在43Hz时产生共振;在46-54Hz时又产生共振;在60-63Hz时又产生共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以设置“跳频”将产生共振的频率跳过,避开共振点。

网友B:
1、修改载波频率;应该有改善甚至可以消除;

2、设置“频率跳跃”避开这些范围